[問題求助] vx715電腦開機後,螢幕亮三秒鐘但隨即變黑

楼主(2009-11-12):
請問我有一台vx715電腦開機後,螢幕亮三秒鐘但隨即變黑,按電源鍵重開又亮三秒鐘但也隨即變黑,請問是何問題?

网友:
裡面電容應該出問題了!建議拆開!看看外觀!

你先回文10篇就可PO圖!

有圖就好找出問題!

楼主:
viewsonic VX715終於修好了!

1.小弟爬了很多文,經單燈測試發現上方的燈管無法點亮螢幕,有點方向了:)
2.再來就是檢查該燈管所有可能的問題點,包括 電容 電感 電阻 mosfet用電表量測均正常...到底怎麼回事?
3.量測燈管接線也無短路?
4.最後發現燈管的母座有一焊點,色澤較暗沈紋路較粗燥(表面無裂痕或細孔),無計可施之下仍把他當成空焊處理,補焊完成組裝開機測試,竟然正常了!

网友(2010-04-1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請您先看一下版規好麼? 發問請另外發文! 不是在別人的求助文中提問, 謝謝合作! ...

已經修改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補焊也是在媽咪討論中常出現的必殺技之一! 不可小覷!

回复 网友B:
請您先看一下版規好麼? 發問請另外發文! 不是在別人的求助文中提問, 謝謝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