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A8V 核心電壓消失

楼主(2009-11-12):
主板型號 asus-a8v
剛拿到板子時候.故障情形是可上電.不跑碼.復位燈常亮.
經測量一些電壓正常.對地阻值也都正常.但無核心電壓.
更換IT8282M之後.核心電壓出現了.為1.5V.復位也正常了.
本以為已經修復.上CPU.跑碼原本正常.華碩開機LOGO也出現在螢幕上了.
一會兒.畫面黑頻了.除錯卡一直亂跳.且復位燈又亮著.沒辦法進入系統.
換回CPU假負載.一開始還是正常.(核心電壓.時鐘.復位電壓...)
但是核心電壓在幾秒鐘後由1.5V 變成 0V 且復位燈又常亮了.
重新開機一樣的情形.核心電壓還是由1.5V 變成 0V 復位燈又亮起來了.
更換PWM晶片跟I/O晶片.故障依舊.
請各位指點我該往哪邊查...........

网友:
我也有一片 ~QQ.. 我也還沒修好 ~..問體一堆~
我這片 ~ 單通道 要插~DIMM B1.B2 才能POST(才會跑碼)  不然就要同顆粒~
插 左邊 同樣 ~顏色的 ~...跑雙通道 ~***原本以為壞囉 ~CC..

网友:
cpu電壓消失,相當於進入cpu vrm 電壓off 的狀況:vtt or vcc 低於最低值進入cpu vrm停止供電的條件.

供電on,off連續績發生,是不易確定供電常的位置.若能持續去觀查可疑的電壓,總會有修好機會吧!

981114:更新
換新8282 io有進度(有1.5v vcore),但是會重新開機.換cpu vrm 無效.
依據p大的資料,尚有1.2及2.5v 啟動,如果電壓異常,8282可能會再發動開機程式、所以會vcore off.

网友:
這裡有一張上電圖,查一下....IT8282M各引腳也查一下..

我沒修過無法提供思路,有心得要上報喔...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605&extra=page%3D1

网友:
光看P大的圖會如果沒概念的人有點灰鯊鯊,我請位

工程師替你講解一下....錦上添花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2NzkxMTc2.html

這玩意看不懂就多看幾遍,看到滾瓜爛熟.....

楼主:
已經修復了幾片a8v板子.
發現ITE8282M故障.不僅核心供電出不來.
連北橋旁邊MOS供電也不對....
跟P4系列的維修有很大的差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當然不一樣,北橋旁mos可能是VLDT供電,我看DATASHEET時查VLDT是甚麼意思找到的網址.....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1/viewthread.php

楼主:
感謝platx大大的回覆..
如此一來 VLDT 的供電1.2V是來自IT8282M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確定那顆MOS就是VLDT供電,應該要查D極來自何處?這個問題

我從DATASHEET裡的應用電路裡無法找到答案,VLDT_12跟VLDT_EN

也沒交代清楚,你手上剛好有板子可以跑一下電路..

從K8V-MX上電時序圖來看,假設北橋一部分供電來自VRM,當VRM的VCORE_PG不正常時,

+1.2_EN供電也會受影響,而這供電又同時是VLDT供電的話就會有P大所說的情形,當然這一切

都是假設..

网友:
8282在啟動CPU供電後,啟動1.2V VLDT(是AMD CPU與北橋通道供電),
8282只有啟動(VLDT_EN)及監視(VLDT_12),應另有LINEAR或PWM控制MOS.(這要查電路才會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C:

= = 這個影片有趣了,看完概念又比較確立了一點...

不過我又去看他其他的影片發現...錯誤很多ˊˋ
明明是說華邦的一顆I/O是高電平觸發,還一直強調...
他就把線路跑一跑,畫在黑板上...但我發現他畫的電路是低電平觸發ˊˋ

還有一篇 主板維修實例4 我看了30多分鐘,我看完我生氣了....
問題是主板不上電,跑了很多線路,並分析二極體跟場管的導通與截止,最後才說問題是在這張主板"不上顯卡會不觸發",這是碩泰克的保護電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坦白講我還沒時間去看完全布內容咧....

唉...這類教學還是參考參考就好..因為誰都可以教學
可是正確性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