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型號:BENQ Q5C3 問題:D10PF06可以用FU9024替代[己解決]

楼主(2009-11-12):
這次狀況沒那麼幸運了,拆開發現一顆電容有問題馬上更換掉,結果沒用,裝回感覺好了隔天又發生BENG LOGO及電源燈同步閃爍,真是猜不透它
(1)請問C5706一定要拆下來測嗎?我是用數位電錶
(2)如果不想找問那顆壞掉,換掉3A,C5706,FU9024是不是一定會好呢?
(3)有什麼軟體可以在更換零件後做測試呢

以上因為機器時好時壞,讓我都不確定到底有沒有修好,想請有經驗大大指點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次狀況沒那麼幸運了,拆開發現一顆電容有問題馬上更換掉,結果沒用,裝回感覺好了隔天又發生BENG LOGO及電源燈同步閃爍,真是猜不透它
(1)請問C5706一定要拆下來測嗎?我是用數位電錶
(2)如果不想找問那顆壞掉,換掉3A,C ...

1. 因為C5707故障多為短路,所以不見得一定要解焊,只是週邊電路剛好有短路的話,就量不出來,但是至少可以做為判斷。

2. 不能每次都瞎子摸象,既然懷疑就量看看這些元件正不正常,3A保險可以直接量測有沒有斷路、C5707&FU9204可以確認看看有沒有短路。

3. 工廠內是做AGING → 50度 4HR (POWER ON),然後做全功能測試(PATTERN測試),給你參考。

不知到樓主有沒有順便檢查一下高壓電路?

尤其是短路的故障,通常不只一個零件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