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吋液晶螢幕AG NEOVO F-419電源無反應維修實例

楼主(2009-11-13):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LD7552
   1腳:GND:接地。
   2腳:FB:回饋電壓輸入端。
   3腳:VCC:電源供電端。
   4腳:RT:參考設置端。
   5腳:NC:
   6腳:CS:電流檢測。
   7腳:Vcc:電源。
   8腳:Gate:PWM脈衝輸出端。

該晶片與SG6841的區別是:
SG6841的3腳是啟動腳,7腳是VCC供電。
LD7552的3腳和7腳都是VCC,直通。

可以用LD7552代SG6841。只能是用LD7552代SG6841,反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7552
   1腳:GND:接地。
   2腳:FB:回饋電壓輸入端。
   3腳:VCC:電源供電端。
   4腳:RT:參考設置端。
   5腳:NC:
   6腳:CS:電流檢測。
   7腳:Vcc:電源。
   8腳:Gate:PWM脈衝輸出端。

該晶片與SG6841的區別是:
SG6841的3腳是啟 ...

ㄟ....那個LD7552的5字你怎摸看出來的....
我看到眼睛快脫窗了還看不出來耶(我都近視1千度了...不想再增加了...)
來找找看有無資料......

找到資料了..順便附上
不過....我看了資料之後....居然可以讓我代用..沒燒電源..運氣還真有點好.....

感謝V大提供的資料....沒想到還有您這位高手在~~~~~

网友:
震盪IC整顆擊穿短路竟然沒造成供電給它的周邊電路出狀況!
沒有東西可以互相比較,真的也很難知道完全看不到型號的零件。
有時候拿松香水往看不到編號零件擦一擦,還可以從刻印痕跡看出端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ic不難買到,常維修液晶可到露天買幾顆備料..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mp;k=sg6841&t=0

http://bbs.pigoo.com/redirect.php?tid=14575&goto=lastpost ...

P大...你找資料的功力還真強....
不過這也讓我知道這家的PWM...還真會壞...檢視上次的聲寶P+I板看了一下...好像也是這顆IC

网友:
我也碰過類似封裝但是型號不同的IC....也是看了半小時才隱約看出
型號.....

這該不會是有被打磨過吧?......

网友(2010-10-23):
小弟有這螢幕一個
但是他是爆電容....470uf/25V   2科都爆掉...
換上之後   本來從閃爍  變成黑屏了-    -
是電容的問題...
還是.....

网友:
圖解說明的很清楚!安全最重要!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