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無線IP分享器 WL-520GU 更換記憶體問題

楼主(2009-11-13):
小弟近日購入一台新的WL-520GU 無線IP分享器
在網路上到處找了相關資料與討論之後
決定放手一搏更換記憶體的大小,刷第三方韌體
(尚無權限上傳照片附件)
原先機器上是16mb的記憶體顆粒 三星 K4S281632K-UC60
看到有人說可以用 k4s561632 (32MB)的顆粒來替代
我在網路上買進了一隻2手的nb記憶體256mb
上面一共有8顆 K4S561632D-TL75
用熱風槍把他們取下,並小心的更換上去
並在r66上加上22歐姆貼片電阻
結果,居然開機了

開心之餘,正想上網測試一下是否有變順
機器就在此時當機了
昏倒

網路上有很多的建議顆粒
原則上都一定要是4M x 16bit x 4banks (32MB)

請問我選擇來替代的顆粒是不是有什麼地方規格不符

原nvram 是設定
sdram_config=0x0032
sdram_init=0x000a
sdram_ncdl=0x3028c
sdram_refresh=0x0
聽說16mb或是32mb都可以不需要改設定

更換回原顆粒,機器就不會當機了

參考處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10&t=681863&p=2

請有研究的大大指教一下
感恩

网友:
大大您好,在大大您貼的連結討論串中,有提到對岸成功的抓到新安裝的記憶體。
原則上大大您換的應該是沒問題,但他好像也有再設定參數。
nvram set sdram_init=0x0012
nvram set sdram_ncdl=0x0000
nvram commit
但是要注意的是他這些命令只適用於使用單顆chip,不能亂設定,不然一定會變磚塊。
韌體再嘗試找看看有沒有其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為對岸成功者的說明中沒有再設參數
所以覺得奇怪
我的更換程序沒有什麼異常
我現在是懷疑我挑的記憶體顆粒不好
在nvram中設定的記憶體顆粒是 CL=2
我挑的似乎是 CL=3
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這樣而當機的

在我把原來的記憶體顆粒換回去之後雖然已經恢復運作
但是使用一段時間之後還是會當機
是不是我焊的不好造成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有可能會因為時脈和CL值而造成當機。
大大您在施工時要注意做好靜電防護,由於記憶體顆粒是CMOS type,很怕靜電,一不小心很有可能就將chip給打穿了。

楼主:
哎呀~真的沒注意到靜電的問題
不知道被擊穿會造成當機的現象嗎
現在它還是一直當機
明天來試試CL的設定看看會不會改善
感謝提供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