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號:BENQ LCD 問題: D10PF06可以用FU9024替代嗎[己解決]

楼主(2009-11-13):
BENQ LCD零件詢問 D10PF06可以用FU9024替
--------------------------------------
謝謝大大指教,己更換OK

网友:
網拍上面有FU9024N~盡量使用FU9024N(FQU11P06或D10PF06代用)~

不過我也使用過FU9024~一樣可以開機~

至於差別細節 我還不會判斷~僅供參考~

网友:
10PF06的特性會比FU9024還來的好一些。
兩者特性參數不會相差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