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也會有相容性的問題嗎(已解決)

楼主(2009-11-13):
近日遇上2個電源供應器使用3張K7主機板測試出現問題
其中1顆1張正常開機+5VSB正常,1張無法開機+5VSB變3v,1張+5VSB正常通電主機板一直閃燈要拔掉滑鼠才能開機
另1顆電源供應器2張正常開機+5VSB正常,1張+5VSB正常無法開機
電源供應器電也會有相容性的問題嗎?

网友:
電源供應器是單純的電力供應裝置,有關相容性的協定及電壓位準要求很少.
應是供電能力改變造成電壓位準不合,各機板能容許的狀況不同,所以有不同的開機狀況.

問題應是電源供應器老化,可以測供電時的電壓是否仍合於標準值.再依狀況檢修電源供應器.

楼主:
輔助電源變壓器故障,+5VSB電流輸出不足

网友:
目前在下比較容易遇到的相容性問題是PS-ON與PG信號間準位異常或是時序差異,導致主機板過電不開或是過電瞬斷(非保護)。
這類問題比較屬於電源異常或主機板輔助電源消耗量大於電源可供應電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