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型號:奇美CMV-937A 問題:電源燈一直重覆亮3秒又滅掉[己解決]

楼主(2009-11-14):
[1]電源燈一直重覆亮3秒又滅掉過3秒又亮,且無畫面
[2]P605 BD5Y13及P605 BD5X13有什麼差別?這八支腳要用數位電表什麼檔,測量才知好壞呢?
[3]這顆壞掉高雄那裡可買的到呢?
--------------------------------------------------------------------
最後網路買P+I板400元裝上測OK

网友:
把紅圈內的電容換新就會好.
1.請說明故障前及故障後之徵兆或異常狀況.
2.未更換電容前電容是否異常(凸起).
3.4顆AOP605之D1..D2電壓各是多少?
4.蕭特基二極體電壓輸出是否正常?

楼主:
2樓大大我電容換完了,狀況一樣咧~好慘哦~只會壞那麼嚴重~大大可以教我怎麼量那八支腳嗎

网友:
電源電路方面可能有問題,有電源燈亮滅的狀況。是否有哪個部份的電壓會隨著電源燈的亮滅而有電壓跳動。AD板也順便查一下是否有短路的跡象。
建議大大您從電源方面查起,而非一古腦兒的隨便換零件。
八腳的MOS,應該是這顆。

网友:
我也一台一樣狀況 ViewSonic VA1912W
同P+I Board
我有庫存一片同P+I板 換上是OK 正常顯示的
但我想把壞的這片修好
不懂電路,把很多主零件, IC等對換還是一樣
好的那塊還是好的 壞的還是不正常

在閃爍時P605 pin4 電壓會變化 從14V -> 16 然後閃時跳到10V 再 14V --> 16V 循環
              pin3 電壓會變化 從14V -> 17 然後閃時跳到 14V --> 16V 循環
              pin2 0V

好的那塊
    P605 pin4 電壓 10V
          pin3 電壓 14V
          pin2 電壓  2V

單P+I板單接電量2片都是  P605 pin4 電壓 14V
                          pin3 電壓 14V
                          pin2 電壓  0V

Pin 1是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2樓大大我電容換完了,狀況一樣咧~好慘哦~只會壞那麼嚴重~大大可以教我怎麼量那八支腳嗎

G1 S1 D1 (1、2、8腳)做一組測量 G2 S2 D2 (3、4、5腳)做一組測量
這是N+P通道的MOS場效應電晶體
測量方式跟一般場效應電晶體一樣 請參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464&extra=page%3D1

1顆台灣40元左右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10145409
大陸 1元人民幣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de8e3.htm?cm_cat=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故障問題所在 你又沒查清楚 光是換零件 沒做用ㄚ一一!!
應該要先測各零件的供電電壓
你應該先目視機板上是否假悍 補焊 檢視整流線圈 整流電容
紅線以下為低壓 以上為高壓 左邊AC 右邊 為燈管高壓放大線圈迴路

网友:
如樓上個網兄所言   你可先分段檢測
1      P + I 板   先將高壓部分與電源部分分開 (作開路動作). 確定是否電源供應正常
2      接上高壓單元. 是否為耗電過重導致電源部分產生問題---是的話就是高壓單元故障
3      高壓單元不接        A/D板   接上是否也一樣

用分段式處理應該會比較快且明確找出故障方向

楼主:
高壓板插110V用數位電表AC直流電檔200測四顆P605的第 1,2,8 都沒電壓反應,請問這四顆是那一部份供電給它呢

网友:
1.試著把燈管的4個接頭先拔掉,然後接上電源按一下開關,如果綠燈亮幾秒後變成橘燈,再按一下開關關掉電源,再重複開電源及關電源一切正常且穩定的話,有可能是燈管故障.你的問題若不再出現才試以下步驟.
2.只插上一組燈管(一粗配一細)一定要插對,然後接上電源按一下開關,此時燈管會亮幾秒後熄掉,如果綠燈亮幾秒後變成橘燈,再按一下開關關掉電源,再重複開電源及關電源一切正常且穩定.
3.換另一組測試,重複2的步驟,如果兩組測試時都不穩定或電源打不開表示兩組燈管都故障,若其中一組不穩定或電源打不開表示只壞一組.
4.把2組燈管對調插孔測試重複2及3的動作其結果也可以判斷inverter是否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寫得很奇怪應該是「使用三用電表打AC 200V檔,量測四顆P605」---->就算打這樣,觀念也是錯誤的。
AC---->交流    DC---->直流
先不管這些描述,光電源開始部分,大大您有查了沒?P605沒有電壓,很明顯,電壓根本沒過來。電源處理的部分都沒有電源出來的話,查P605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我一直在做工作~只是有些東西我大概知道,但不知怎麼表示,剛又測了一下電源部份,我想請問是不是這顆問題,我用數位電表AC 750V檔測到二點電位不一樣,可以幫我看看,是不是這裡問題,還有這顆零件是什麼型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好,拍勢!小弟我說的有點直,這邊跟您說聲抱歉。
小弟我這邊不多打字,在圖片上有描述,小弟我就大大您貼的圖來猜測,可能會有錯。

网友:
s10274chen大,辛苦你了

不過如同上面先進所言,P+I的版子主要分為3個部分(雖然這片還多了聲音輸入...)

高壓、低壓以及燈管用的升壓電路

首先應該找出是哪個部分出問題才對,我的話會先檢查低壓的值有沒有正常,前面都不正常了,後面怎會好好的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會啦!
小弟我的想法是會先查電源的部分,電源部分搞好,後面的就不用玩了!
電源高壓部分(這邊的高壓並非所謂的高壓板的高壓,而是指電源板)一定要先正常,才能在言及低壓部分(穩壓、濾波)。這是小弟我的一些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測橙色部份是160V ,PWM IC要怎麼測好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測橙色部份是160V ,PWM IC要怎麼測好壞呢

查datasheet 對應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避免跟你的問題與回答重復太混亂!我把我的問題另開一篇
星期一上班我再繼續研究!!!
你的這塊板子跟我的一樣!!問題點也一樣!!
我找到問題原因再跟你講

网友:
我以前曾修过类似的症状LCD屏,问题是开关长ON没有OFF,换了开关后正常。你可用万用表测测就知道呀。

网友:
這點 我有想過!可開關電壓都是3.3v 正常。
而且我是換另一塊P+I 板後正常的!!
所以問題點應該是在P+I板上

网友:
我今天修好了ViewSonic VA1912W 电源板跟你块一样的症状不同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7115&extra=page%3D1

网友:
嗯!那些我都檢查過了!不過我比較好奇是你220μF 怎麼是2顆

网友:
看你图上那颗470uF 25V,我板上的确是220uF 25V呀

网友:
慘cc
我把圖片紅框中的
L7812CV 跟 音效 好的板跟壞的板對換後
現在2片都一樣情況了

很像要啟動啟動不起來
高壓線圈 滋一聲後 燈就滅了 一直循環

网友:
換回去原來的就好了!
算了 我功力不夠!!這次還是直接換P+I板

网友:
回复 网友F:

這麼慘!
可能在那部份的電路有短路跡象。應該是穩壓部份的電路吧!
7812是12V穩壓IC。
將它拆下來量看看,三用電表打歐姆檔,紅棒接第二腳,黑棒分別量第一腳及第二腳,不能有阻值偏低的狀況。
另外,如果AD板存在有短路故障,那麼也會影響整個穩壓電路,會將電壓putdown。

网友:
ad板應該沒問題!
因為我換好的p+i板上去就正常了

那片留著以後再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G:

[1]大大可以幫我看12樓那張圖左邊那路我測0V,你是多少呢?

[2]可以建議換那個P+I嗎?我功力很弱,還有高雄建議跟那家買呢?

网友:
那2個接點那是電源濾波電容 120μf 400v的
應該用dc 200v 量 正極接正極 負極接負極 是140v左右

p+i 板 奇摩拍賣400元 與其連接的ad板也是400!!可以買1、2片備用!!算常用到的,很多台都用這片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41796428
大陸淘寶 55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ad8d07476f2cdc68bc562eb89b9bea18.htm?cm_cat=0

网友:
成功是給不放棄的人

我終於搞好了

最後是把紅框內對調就好了  重點是 2片都好了 好的莫名其妙
真是笨方法
那是 .22uF 275V X2  跟 橋式整流器 到底是甚麼關係  虛焊嗎

网友:
橋式異常會使一次側高壓異常,電源電路就不會工作。
X2電容只是EMI濾波電路的一部分,較不易影響電路。

网友:
後遺症來了
雖可以正常顯示畫面了
但待機後 LCD無法喚醒

有爬文說可能要換 120uF 400V 濾波電容
我換了2顆都沒用
不過電容量都只有 110 uF左右 這有關係嗎

网友:
回复 网友H:

大大您好,待機後,AD板有過電嗎?會不會是AD板電源不足無法喚醒。
ON/OFF不知道有沒有跳動?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大大好!因為我有另一板好的P+I 板!換那塊都是正常的!!
on/off那線在哪?怎麼查找?
滑鼠動後 LCD是有試著喚醒,只是醒不起來,像一開始的情形一樣
綠登閃一下又滅,高壓電晶體4pin從16~10循環跳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大好!因為我有另一板好的P+I 板!換那塊都是正常的!!
on/off那線在哪?怎麼查找?
滑鼠動後 LCD是有試著喚醒,只是醒不起來,像一開始的情形一樣
綠登閃一下又滅,高壓電晶體4pin從16~10循環跳 ...

把CN5排針後面那顆二極體換掉看看....

另外~~~開板大...你的問題若是還沒有解決..請把高壓的保險絲拆掉..看會不會正常...

楼主:
可以幫我看一下回覆的12樓裡面說的貼片電容型號,可以用那顆替換呢

网友(2009-12-16):
回复 网友K:

一依舊是假焊一一 補焊就好辣ㄧ一!!哈哈 你賺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