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a7v880能上電不開機,除錯碼00

楼主(2009-11-15):
朋友的巴頓2.8+a7v880前幾天掛了,交叉測試後確定是主機板掛了,叫他先把cpu帶回去,板子我修看看,修不好再把cpu賣了..

1. 先檢查12v,5V,3.3V有無短路---無

2. 上假負載及檢測各MOS供電都ok,cpu 座裡的P,C,R,PG,VTT都OK

3. 因為CPU有復位,接下來檢測CPU有無跟BIOS打招呼?於是測量PCI插槽FRAME#有3.4V但無跳動電壓
   ,很明顯就是CPU找不到BIOS....

       1.  查BIOS晶片 P,c,r----OK

       2.  查CPU座有無空焊------OK

       3.  打對地阻值查南北橋有無開路或短路----OK

       4.  跑BIOS 23,24腳到南橋的電路,發現是先經過IO 8712,因為之前主機板各供電我都檢查過OK,IO 的腳位太過細小
           怕測量時"阿思"到,加上種類很多針腳定義都不同,於是大膽替換IO...

拿一顆新的IO,先把腳弄平整,待會比較好焊...

熱風槍焊好,再用烙鐵四周在跑一下,以免空焊...

跑碼了..上顯示卡...運氣真好搞定了..

网友:
圖文並茂的實例,原來有時P,C,R及BIOS等條件都正常下可嘗試換I/O,
但是否可以告知I/O(ITE及SMC)可在何處購買,敬請不吝指教,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這個案例來說,南橋要經過io才能跟bios溝通,所以可試之(南橋比較難搞),有些板子是不經過io的...

我是在露天買的,5個150很便宜不過他好像賣完了,你可問問....8712有很多型式,買的時候要小心...

我沒買過smc,所以不知道...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wa0802

這裡也有一家,不過沒賣SMC,SMC比較少見,大都是技嘉品牌機主機板才會用到...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955&o=0&m=1

网友:
謝謝P 大分享 維修經過 ~IO 算是很難焊的.. 用風槍用完 ~之後再澆一次助焊濟..再用風槍吹一遍
比較`不會虛焊... 之後再用落鐵 各點一次 效果更好 ~.
有時空焊~看不出來 ~...

网友:
又是IO掛......
華碩主機板的IO還真容易掛點......

网友:
感謝P大的指點,小弟即刻前往看看,謝謝

网友:
真是為我上了一堂保貴的課...謝謝..

网友:
P 大真厲害~ 看到主機板上插了不少小板!

謝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有啦..是阻值卡,方便打阻值跟量電壓,不然早期都要邊看資料邊測量,

不過唯一缺點就是腳位定義會忘的精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啦..是阻值卡,方便打阻值跟量電壓,不然早期都要邊看資料邊測量,

不過唯一缺點就是腳位定義會忘的精光..

我都沒在背腳位定義耶....
都只用打阻卡........
今天修了一塊華碩的...也是IO掛了....
因為趕著修...所以都忘記拍流程圖拉.....
不過還記得拍一張圖....給你們 聞香一下.....
換上去的IO是從別台報廢零件拆來換了...好加在一次就給他成功....修好...
主要會判斷那顆IO掛掉..是因為...我手碰到那顆IO...差點烤熟了.......
另外..AGP下面那顆也被我換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實io的問題很難處理,每個時期的板子同型號io都會小改一下,一般

發高燒都會先替換試之...

网友:
嗯...非常精采的維修解說,這些測試用卡的確很方便,插了就量不用記腳位...

我也有張華碩的P5LD2跑碼跳到~"E零"

看了些資料說是BIOS需重燒,版上不知各路高手有何看法..

网友:
我有一片 GA-8ST667 在更換爆電容後第一次開機正常 , 但在第二次之後就無法開機除錯卡"00" ,
其他狀況就類似 P 大精彩敘述 , 看完此片又多了思考方向 .

网友:
p大圖文並茂,一直清楚的說明維修原理,讓新手的我收穫良多,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D:

跑到E0,可能記憶體沒插好,或是記憶體到北橋的AD有斷路、記憶體供電異常等!
這純粹是小弟我一個小經驗,提供給a大您一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