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製便宜又簡單的的電源測試器

楼主(2009-11-15):
有一陣子一直在修電源供應器
說實在的在下有點抓狂了.......
所以花了一點時間做了這個測試工具
因為維修過程中老是要找線插 找的很煩
跟我有同樣毛病的人可以做一個來玩  不到50元

首先去找一張廢棄的主機板拆20PIN的插座 (我是拿早期的延長接頭剪下來用)
然後找一塊洞洞板  幾顆LED 幾顆電阻 幾條線 一個開關 排開關 就可以施工了
LED前面的測試PIN比較特殊 , 但是電子材料行也可以買的到
那是一種IC的針腳 是圓形的凹洞  很適合插測棒而不會跑掉
測試點之間要間隔一下比較不會短路
做好測試一下確認沒問題就可以上熱融膠  把容易脫落或可能會短路的地方固定住
我的測試點順序為 SB5V  3.3V  5V 12V PSON  -5V -12V  PG 共8個點
利用這些LED可以很迅速判斷維修難易度  又不用拆機殼和拿電表量  挺方便的
(你會發現PG信號真的有延遲時間喔)

大部分的東西都可以拆廢料來做 只有洞洞板是買的  要全買新的也不反對啦
阻值多少自己判斷 也有人喜歡亮一點的  12V 5V 3.3V 最好用同阻值電阻 並排一起  很方便看出電壓的不同
缺點是當你要測量電壓時 必須把PSON和PG的LED關掉 (迴路的關係 會誤判電壓)
習慣就很方便了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懶惰
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測試器n_008|

网友:
水啦!都沒想過可以這樣玩,用LED加限流電阻,簡單的燈號就可以判斷出來。
預留的量測針腳也很方便電表實際量測,更可以不用記誦哪支腳是什麼定義。
很棒的設計。

网友:
做的真好

真要挑的話,就是缺了各路輸出缺能接負載的地方

我也有一個構想,就是拿pc電源供應器,當12v以下的實驗用電源

可惜白天要上班,晚上要打game都沒空n_004|

网友:
若再增加電壓及接腳標示會更好.
在理想電腦的主板教材裡面,也有類似品.

网友:
很棒的分享! 還有測試點, 想的真不錯! 感謝!

网友:
呵呵很有意思...改天也來DIY一個

网友:
棒呆了

真是創意來自於人性!!給您拍拍手.

网友:
這個IDEA不錯
來去做一個試試看
可以很簡單的就知道電供有沒有電拉

网友: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
可以教我線路怎麼接嗎 ?
(還有最右邊那個開關是什麼用途,4P的接頭另外測嗎 ?)
麻煩大大了,謝謝!

网友(2009-12-21):
很好的DIY 分享

网友:
請問大大,這種原理是否跟網拍再賣的ATX電源測試器功能與原理相同呢?

感恩您無私的奉獻,受益良多,謝謝!!!:)

楼主:
大家買這種測試器主要目的是可以在還沒拆之前
先確定這顆POWER有沒有故障 , 好不好修理 , 要不要拆  分類方便
市面上賣的大都有偵測電壓的線路 , 會正確的顯示電壓不足或過高
而我這個算最簡單的啦
所以只能顯示有電壓或無電壓 , 想知道電壓還是需要靠三用表來量
基本測試原理都是一樣的 但是我的比較簡易好做罷了
今天壓馬路有看到390元的 , 也是只有燈號顯示
我想應該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2010-01-31):
長見事.長見事
感謝分享

网友:
有沒有自帶負載的測試器?
這樣測不太準.
很多電供,有了負載以後.前後就像換了一人一樣.

网友:
感謝分享!
有空也來DIY一個

楼主:
這東西是用來還沒拆開的時候 先快速下判斷用的
可以決定這個先修還是待會在修
燈號顯示正常的表示大概都是爆電容 基本線路還OK
若有沒亮的情形表示一定有什麼東西燒掉 處理上會耗時一些
所以沒有弄得很複雜 便宜能用就好
不然一次幾十顆電源供應器都要修 光測電壓就會瘋掉
在下實在太懶了呀 不過通常我修好之後 測試完電壓
會上一顆故障但是還會轉的舊硬碟當作負載測試  再看看電壓有無變化太多才完修
話說回來  有這個之後  都快忘記待機線是什麼顏色了........

网友:
有控我也來做一個好了~~~~~~
在多加幾樣功能上去~~~這樣以後測試電源供應器會更方便...
至於負載~~~自己算一算加水泥電阻上去不就好了......
怎摸還是有人要把它複雜化呢?....難道是專有名詞記太多..腦袋都打結了...

网友A:
可以用鹵素燈泡 做負載,價格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鹵素燈泡 做負載,價格也不高~

不過高瓦數的也不便宜吧......尤其是12v100w....5v的..因該買不到.....
乖乖用水泥電阻做並聯~~~不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50W的不貴阿,並連一下就好了^^

5V的鹵素燈泡到是沒有看過,10W的水泥電阻也好大一根阿

要通用性高的話水泥電阻的確比較方便~

网友(2010-03-31):
挖哈哈哈~~~~~~~
我也做了一個~~~~過12點後我在發給大家看~~~
我要先來玩遊戲~~~~~閃~~~~~~

已發出來囉~~~~要看的趕快來看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19918-1-1.html

网友:
懶惰才會進步....才發明了機車 汽車 飛機...大大地懶惰真的是進步的一大步阿!

网友:
真是好點子!
再再有人輩出,
創意十足喔!

网友(2011-02-20):
不知能否詳細一點如正反面的接點及零件清單?感謝喔 !!!

网友:
可以賣了.......................

网友(2011-05-24):
多少錢要賣阿
我也想買ㄟ
賣電路圖也可以啦

网友:
哇哈@@高手出現了,因為我都不會,快來學學喔,感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