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接4-pin12v保護--討論篇

楼主(2009-11-15):
承wish大大那一篇主機板上電12v保護短路篇.
原本算理解其中的原理跟認知.
這幾天修了幾片板子.以asus-p4p800 .asus-p4p800 se. asus-a8v .asus-a8v se
居多.如果是低壓mos或高壓mos擊穿短路.這非常明顯.
p4版子我發現北橋短路.mos換上去又被擊穿.
k8系列比較麻煩.一些問題一直無法理解.原因在於ITE8282M身上.
核心電壓持續一段時間竟然頻空消失.但是主板卻沒斷電保護.
最後發現MOS G跟D竟然有阻值..連電源管理晶片也掛了.
想說.主板接4-PIN電源除了短路斷電保護.難道沒有異常保護或者過載保護嗎?
PS..K8主板 ITE8282M 這個IC 真的很可惡..歌手張宇那首歌...都是XX惹的禍...
還有4-PIN接上保護斷電 影響原件(大顆的) MOS擊穿短路.電源管理晶片.北橋.南橋.I/O
大家可以注意看看...大大們有心得補上來.大家討論一下.

网友:
一般POWER的OCP過電流保護(有些還沒有),只有在超過額定115%時才會強制關閉電源,而SCP只有在阻抗為0.1歐姆時才斷定是短路,輸出關閉。

而主機板本身要能斷電,只有PS-ON還受控制時才有效,輸出電壓異常時由電源監視電路截止PS-ON信號,使電源輸出關閉,避免燒壞元件。

网友:
ITE8282M包含vocre電壓監視電路,但是簡化的datasheet 無法找到作動程式。
其他的ite datasheet 中有註明要電壓監視要1.5秒後才會反應.
本來vocre的電壓監控是在vrm電路中,反應會比較快,只要vrm power gd 消失,就應進行關機.

网友:
之前在ASUS剛開始搞八相時,因為每相僅有1 HS + 1 LS設計,加大壓超頻時很容易在開機時傷到其中一相,當MOSFET擊穿後只要主機板POWER SW一觸發,POWER PS-ON接腳低電位後瞬間高位,POWER只會動一下,然後主機板POWER SW就無法再次觸發(此時將電源ATX 24P及處理器12V電源4P/8P接頭拆下,直接短路綠線可啟動),將故障MOSFET更換掉後就恢復正常,推測應是VRM偵測電壓異常後直接截止PS-ON信號所致。

网友(2011-04-27):
這一篇太專業我還要多學學才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