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22y替代品為何

楼主(2009-11-15):
請問各位大大七盟POWER高壓裡的top222y替代品為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不要用錯別字好嗎?

网友(2009-12-21):
有看過用  K2717帶替的,不知電路是否有修改過.....!

网友B:
TOP222Y跟2SK2717是完全不一樣的零件,它們無法代用,你只能用TOP22x系列。
也請注意錯別字,是代替,並不是帶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P222Y跟2SK2717是完全不一樣的零件,它們無法代用,你只能用TOP22x系列。
也請注意錯別字,是代替,並不是帶替。

我確定這棵 ST-300BLV 是用2SK2717代替 所以我才說是不是七盟修改過電路,和原來的版本不同,
錯別字打太快了,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或許ST-300BLV的板子有兩種或以上的版本也說不定,但是TOY222跟2SK2717是兩個不同的零件,它們是不能代替的。
錯別字改一下就好了,不用說抱歉啦!說到抱歉,你又打錯了。

网友:
印象中....
數字系列的POWER主板上就有板子的編號....
會說明是那一種LAY-OUT....
相同LAY-OUT的線路設計是一樣的....
但相同型號的POWER不代表線路是完全相同的....
這有點像是主機板上會寫REV版本號碼一樣....
也都是更改了一部份設計或是元件後....才改了版號....

网友:
TO222Y真是個惱人的零件。不好買之外,有些賣價(100元)讓人覺得不太想修。

我也爆了一個,等有其他廢品再找找看。

网友(2010-01-20):
請問TOP222Y是否可以用TOP223P代替?
如果可以的話又該如何接呢?
TOP222Y有3隻腳,TOP223P有8隻,
兩者DRAIN腳跟CONTROL腳是一對一沒問題,
但SOURCE腳TOP223P有6隻,是該6隻腳擇其1還是6隻腳連成一路再接呢?

网友(2010-03-09):
看了這篇文章覺得有點瞎...哈哈
有關TOP222Y的使用敘述W大在維修案例裡有提到(自己找找看),跟2SK2717是完全不同零件,我有1顆7盟ST-350GL好不容易修好了,因為裝回去時興奮加大意竟忘了將電源管理晶片那塊控制板裝回就通電....放炮TOP222Y當場起火炸開。0306日在露天網拍1顆5元買10顆備用。
剛好這兩顆零件我都在不同POWER有更換到2SK2717還比較貴40元購得(通常MOSFET都較貴)。
以下是W大的精彩文章有關TOP222Y的敘述
http://bbs.pigoo.com/thread-11769-1-1.html

网友:
在top222y的datasheet 中 最大OUTPUT功率只有25W ,是否用在PS 5Vsb上?

网友D:
不好意思引用W大文章。
(檢查5VSB產生電路,這台ST-300BLV的產生電路既不是MOSFET,也不是電晶體,它是一個這裡還未介紹過的零件TOP222Y組成)
露天網拍1顆5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284822898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引用W大文章。
(檢查5VSB產生電路,這台ST-300BLV的產生電路既不是MOSFET,也不是電晶體,它是一個這裡還未介紹過的零件TOP222Y組成)
露天網拍1顆5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284822898 ...

ST-300BLV 零件TOP222Y 可用 TOP223Y 替換嘛???

网友:
你只能用TOP22x系列.....4#已說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 只是功率不同! 大功率可以替代小, 小不能替代大!(小不能替代! 是怕電路功率超出IC功率, 燒毀內部的 MOSFET. 當然功率越大越貴!)
你可以參考 4# 或 10# 大家提供給你的資料! 希望大家都能會看技術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它是一個這裡還未介紹過的零件TOP222Y組成)
露天網拍1顆5元

原來就是被你買光......

网友:
哈哈!給我地址送你2顆。

网友:
我也要 拉 ~ 我也缺 ~222
真好運 買到 5元的 ~之前去問 都要  一顆80-90元 ~
它賣的 太兇囉 ~起價囉 ~10元

炸掉 222 跟一顆電阻

炸掉 222 跟一顆電阻

网友:
大家要注意datasheets 中有標示保護電流,因此換大容量的top22x可以工作,
但過電流時,無過電流保護會燒其他元件.

网友(2011-01-13):
哈哈!給我地址送你2顆。
引用 网友D:

您應該還沒用完吧!還有剩嗎,想和您買個兩三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