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R可以修復嗎?

楼主(2009-11-15):
我有一顆2.5吋 Hitachi60GB硬碟,開機警告MBR錯誤。用SPFDISK都無法重建。
拔了許多文都建議修復就好了,可是都試過了還是沒辦法。
請問各位大大是否有修復的機會呢?想救救裡面的資料。

感恩啦

网友:
如果無法回復~可以使用其他硬碟開機~

再使用FINAL DATA等資料救援工具~

將資料試著弄出來~

以上僅供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實已經試過很多工具軟體了!奇怪的事一開始的MBR讀不到就是不讓你看到磁碟內容。所以也就沒辦法就出來了。
可能是我的方法使用錯誤。再去想辦法試看看。

謝謝啦

网友B:
當初切這顆硬碟的分割時,是單純用微軟的作業系統來切,還是有用其他雜七雜八的工具.
有用其他工具作分割的話,MBR出問題時,就用原來的事主去修復,成功率會比較大.
如果是使用多重系統的就用最後一個系統提供的工具修復.
都不是的話,可以嚐試 "卡板專區" 的 "硬碟專業維修軟體 PC3000 12.0 免卡版".

网友:
用SPFDISK 就可以了阿.....
如果連這套都無法修復哪.....很難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初切這顆硬碟的分割時,是單純用微軟的作業系統來切,還是有用其他雜七雜八的工具.
有用其他工具作分割的話,MBR出問題時,就用原來的事主去修復,成功率會比較大.
如果是使用多重系統的就用最後一個系統提供的工具修復 ...

感恩啦!趕快去試試看囉!
結果會回報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