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sdm-s71 顯示器 無電源 請幫忙

楼主(2009-11-15):
mon是外置變壓器 輸入12V 電流4A 拆開有一塊高壓板連接AD板 發現AD板內一顆綠色零件編號F001斷路 導致無電源 損毀零件印有F4A
想問這個零件是甚麼類型FUSE 怎樣配得適合 因我是初哥 請各位指點 謝謝

网友:
一般是指4A FUSE,不過會斷保險絲表示內部有電路短路,須先排除,否則換上的保險絲會再度燒斷。

楼主:
謝謝你港都狼仔
因MON之前背光不著 發現高壓板內有二顆電容發脹 換了後 用電錶測試輸入高壓板電壓時不小心插錯 導致燒了FUSE是綠色二隻腳
想知道這是甚麼類型FUSE 怎樣配得適合

网友:
常用的是電阻式快熔保險絲。

网友:
綠色保險絲,電阻式的, 我想應該跟0歐姆電阻有異曲同工之妙n_065|

http://www.cpooo.com/products/2227629.html

隨便找的 你參考看看

用4A的保險絲即可...

不過你既然"阿絲"了,最好檢查短路電路的元件n_024|

楼主:
謝謝您們回答
燒毀那個電阻式保險絲4A 配時雖不雖要配合適電壓 或只要電流4A就OK
MON輸入電壓12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險絲的替換,只要滿足您需要的電流安培數,大致上都沒什麼問題,也不太需要考慮到電壓的問題。有關保險絲,大大您可以參考shunxing 大這篇,在文末有討論到保險絲。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833&extra=page%3D1

楼主:
謝謝您們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