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真倒楣..讓我超恨以貼片電容來作為電源裝置

楼主(2009-11-15):
這兩天..我遇到1台宏碁 AL1913SM與奇美A170E1-0J(V372)
跟一台電腦(客戶的)...電源供應器異常.......

先說那兩台液晶好了.....幾乎是同一家工廠出來的....電路板都一樣的....
出現的問題也依樣.....19V電壓進入..無反應...
檢測之後3A保險絲開路....
接上新的保險絲之後...19V一進入...好玩了....
19V供應器...過載保護......
一測量之下...電路板...幾乎都在短路狀態....
一般人絕對抓不出來..哪邊出問題的...
因為...整塊電路板通通都是貼片電容......
我只接把電源的L編號全部焊下一個區域一個區域抓...抓到最後...
就在保險絲的附近...那邊與接地完全導通..
把2顆貼片電容拆下...一測量...直接通給你看.......
換上別的板子拆下貼片電容...可以正常開機了...
但是...高壓版...一動作之後..馬上保護........:on_106|
高壓版..零件從頭猜到尾(眼睛快托窗)...沒有一個零件是壞的.....:on_103|
不過高壓版...一送電再沒開機的狀況之下..有高頻聲音...把貼片電容全部拆下..就沒聲音了:on_074|
這下....要我怎摸抓毛病阿.....2台都依樣狀況....只差..沒燈管可以測試...都特殊的...大小台還不依樣
完全無法替換.......:on_107|

再來就是...客戶的電腦...一來...無法開機...拿原廠回復光碟..回復之後....
可以開機...電腦超級慢....慢到快抓狂.....:on_102|
從硬碟....查到記憶體...換CPU....查主機板.....查不出原因....:on_138|
最後...用電腦軟體檢測主機板的供電情況....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5V....會瞬間跑到7V...再降到2.2V..........:on_096|
-5V更扯....變成-11V.........:on_130|
+12V變成只有11V......
關機...換一台電源供應器...正常了.......:on_108|
我把有問題的電源供應器給拆了....除了主電源...
其他通通都是貼片電容........根本不用玩....
號稱有450W的電源供應器..用貼片電容....比200W的電源供應器還要輕......
(客戶的電源供應器..被換過的.....)

這兩天光搞這幾台....快抓狂了~~~~~~~~:on_025| :on_025| :on_025| :on_025|

网友:
以貼片元件製作的電路,除了可以減輕產品的重量,也可以使板子layout的面積縮小,更重要的是.....節省成本,製造過程中可以減少人力插件焊接的機會,藉以減省人力成本。
說真的,換貼片元件真的很討厭,元件不好找,查電路更會查到脫窗,一一把元件焊下來檢查更會抓狂。

网友A:
ACER 1913  貼片電容 壞是通病...我以前就有一台 ~以前不會修 送修花1200元~
之後拆開 真的真網路的講的 通病 都是壞電源的貼片電容..QQ..
個人電腦 有問體  我都會先測POWER  還有拆開 看有沒有電容爆囉 再來灌系統 ~
電源供應器--有問體 整各系統很容易當機 ..灌不太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ER 1913  貼片電容 壞是通病...我以前就有一台 ~以前不會修 送修花1200元~
之後拆開 真的真網路的講的 通病 都是壞電源的貼片電容..QQ..
個人電腦 有問體  我都會先測POWER  還有拆開 看有沒有電容爆囉  ...

壞貼片電容還好我還查的出.....
但是...高壓板的問題....我真的無從下手阿
我已經拆的夠撤抵了...還找不出原因...
等等我會發表在顯示器維修的板上...大家在來討論一下

网友:
這類他激式高壓板對於輸出保護很敏感,只要輸出電流一有異常,就會關閉。

网友B:
真想瞧瞧是怎樣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想瞧瞧是怎樣的情況...

已經發了一個~~~在這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7133&extra=page%3D1

另依依台19吋的還考慮要不要發...因為修到最後..確認燈管也掛了2支....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看你囉.....全用SMD電容維修很麻煩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