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顯示器內部重要零件認識

楼主(2009-11-15):
CRT型顯示器雖然快速退出市場,但是有一些專業人員還是有在使用,趁著我搬家時清了一幾十台CRT螢幕,拍了幾張照片給大家認識,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网友:
感謝W大用心講解~

目前雖然還沒有拆過CRT~

不過以後說不一定會用到~

先記下來~~

网友:
我最近還接的到CRT的維修...不過..最近遇到的都是高壓故障....
完全沒零件可換...就算有..客人也不想修了...太貴~~~~~~
不過...W大...你真的也很強....把所有的部位都標示出來了
除了電路板區塊沒標示以外.....

對了~~~題外話
可不可以在寶藏區多開一個區塊專門放數位電路的ROM資料
(螢幕.LCD.DVD.手機..等等都在這區)
以方便大家互相交流....這樣才不用為了這些韌體而四處挖寶
我會這樣建議是因為你管理這論壇管的不錯我才會建議(我手頭上的資料超多)
而且這些資料我只想讓有在技術交流的人下載~~~~

网友A:
我也曾被CRT高压帽的净电电击过 ,维修时拔开高压帽后用一条万甲表笔线把高压接触位短接地釋放净电,以免维修时误触高压净电!

网友:
少一個比較常見的 7pin的垂直放大電路
常常虛桿的一個東西!
通常CRT 水平亮線或垂直亮線是很常見的!
就是去找水平晶體或垂直晶體附近電路。
垂直電路常見的就是7腳ic (通常是TDA8172 )虛焊或旁邊連接的470μF 25V 不良。

還有那個返馳變壓器(FBT)  裡面可調的3個孔(有的只有2孔) 是 垂直對焦 水平對焦 跟亮度,失焦可以從這邊調整,調好要再用膠固定,避免調整鈕跑掉
一般中間模糊四邊清楚那種就是映像管老化了

還有常見的弧形失真 通常是左右調不滿屏,變圓弧狀不可調整
此時要查 弧形調整電路(通常在水平電路旁,一樣是貼在散熱片前的。(一般是TIP1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曾被CRT高压帽的净电电击过 ,维修时拔开高压帽后用一条万甲表笔线把高压接触位短接地釋放净电,以免维修时误触高压净电!

幸好我沒這個經驗
5、6年前我也是看著討論區學著修CRT的,幸好都沒被高壓帽電過,只有被電源電路的大瀘波電容電過
不過那個高壓帽頭拿來裝吸錫器真的很好用,耐高溫都不會熔掉,吸力又超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已經開好了,版名是"韌體相關",歡迎你上傳。

网友:
雖然沒機會修crt,但至少了解一下內部構造也不錯,謝謝W大的分享。

网友C:
謝謝W大您的詳細解釋,小弟我每次拆開CRT都只能望著電路板發呆....有問題根本不知道從哪查起。

如果是顯示出來的顏色缺色呢?像是缺紅色或綠色之類呢?
聽說好像是映像管老化.....好像無解....跟液晶換面板是同樣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W大您的詳細解釋,小弟我每次拆開CRT都只能望著電路板發呆....有問題根本不知道從哪查起。

如果是顯示出來的顏色缺色呢?像是缺紅色或綠色之類呢?
聽說好像是映像管老化.....好像無解....跟液晶換面板是同樣的道理。 ...

缺色要查 放大電路! 就是映像管尾端那塊
通常是補焊即可!一般是虛焊,不然就是要查電路,映像管尾端有G1 G2 R B G電路,查相對應的RGB電路
最後也有一個可能,就是連接CRT的D-sub 15pin
CRT的變色算是好解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小弟家裡三洋29吋電視的有這樣的狀況。家父有一些電子基礎(本身是做機械的),也常跟小弟我互相討論,礙於對CRT電視了解不多,都一直沒有修,家父曾經查過電路,都無結果,只是聽三洋的維修工程師說應該是映像管老化。

PS:98.11.25更新,記錯了,並不是19吋,而是29吋,之前將29吋誤植為19吋!這邊特此更正。

网友:
映像管老化也有可能啦!像模糊的也有一部分是這樣
但是映像管實在是太耐操了,一般都可以操很久不會壞
很多是修不好就跟你說映像管老化了

映像中你查RBG 電路 好像在80V左右!依你三色調整值大小會有變化。小心不要量到G1 G2 那邊是高壓 幾百伏的
一般那邊的電晶體是用 2SC3595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概從小弟我讀小學4、5年級時買來,一直看到現在了(還在服役中),或許真的映像管老化了。
一直捨不得丟掉,電路板都還很乾淨,很漂亮,都沒有修過,只有從今年開始,就漸漸會缺色,剛開始是偶爾,到現在已經完全缺色了。

真的很謝謝s512212大您為小弟解惑,改天我再跟父親討論看看,查看看沒有辦法解決。

网友:
變色的問題!
搖搖vga線如果會正常,那就是線的問題
如果敲敲影像放大電路尾板,會正常,那就是虛焊 (有些是拍外殼就會時好時壞的就是這種現象)
這是比較簡單的測試方法

网友:
感謝wish大的拆機解說.....CRT?...沒基礎只能拆開看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家裡三洋19吋電視的有這樣的狀況。家父有一些電子基礎(本身是做機械的),也常跟小弟我互相討論,礙於對CRT電視了解不多,都一直沒有修,家父曾經查過電路,都無結果,只是聽三洋的維修工程師說應該是映像管老化。 ...

是20吋電視吧......我沒看過有19吋的電視..
映像管後面那塊電路板補焊就好了...真的缺色..有3顆電晶體那3顆是在控制彩色的...
說真的~~~電視...我直接交給我比強的師父維修拉....
因為...他看看之後..就把該換的東西全部換新.....
真不曉得他去哪收購這摸多材料又便宜...
(每次看他換完的那些都西..自己去買少說都有4百多元以上....)
而且電視..我最頭痛的就是中週....有些機器都要改外接陶瓷電容...
又不好調整...所以...都直接不自己修....
另外...電視故障的東西...遠遠都比液晶的還多(小零件太多了)
若是自己要看的可以自己修一下...順便學一下電視的基本原理

順便教你如何看映像管老化
真正的映像管故障...他不會缺色..只會變暗..3原色的色調會異常的暗(其中1色或2色)
再來就是..托紅影..紅色的影像會明顯的往右邊拖....(這點.我去客戶家一看到就會要求不要修了)
最容易CRT故障的就屬..三洋..SONY(便宜貨的)...東元..
高壓最容易壞的...聲寶..普騰(百分之95%都是高壓)..再來就是三洋的.......

PS...映像管退化..有方式可以修復..不過要機器補助...運氣好可以在看各3~5年運氣不好3個月就掛了..

网友:
很實用  現在還是有些家庭電視是使CRT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謝謝shunxing大,這邊也學到一點小知識了;父親和我仔細看了一下畫面,它是整個紅色集中成垂直一條線紅線,跑到螢幕的邊邊,其他地方的畫面都缺紅色了。應該不是拖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把映像管後面的電路板空焊補一補在說吧...若還有其他問題請依照板規另開新帖提問

回复 网友H:
那不是拖紅....
紅色訊號無法水平掃描檢查電路板...
要切磋問題點~~~請拍照另外在家電維修開新帖~~~~
我也要看一下照片才知道....
畫面與CRT後方的電路照~~~~

网友:
回复 网友I:

好的!謝謝shunxing大!先到此為止好了,有時間再來慢慢修好了!
如果有問題,小弟我再另外開帖!

网友:
我之前修過.但是沒有成功過.都找不到零件

网友(2010-01-09):
請問一下。

黏在線圈上的固定膠要怎麼買???
(萬一修好了,總得固定一下,以免跑掉了。)

网友:
另人懷念的CRT內部 曾經摸過的人想必感觸很深

网友:
感謝W大用心講解很實用

网友:
好帖

CRT這東西我還沒試過,因為功力實在不行
我一看到裡面的線路,頭就昏了
完全分不清東南西北
不過這帖倒是給了我一些頭緒
謝謝啦

网友(2010-03-19):
我家還有老電視, 有時間還可玩玩
W大, 謝啦!

网友:
謝謝大大 充實知識

网友(2010-05-16):
謝謝大大提供的珍貴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J:
CRT尾板維修要很小心
畢竟尾管的玻璃是又薄又脆
一不小心就BYE~BYE~囉 ...

我就bye~bye過。電視無法開機,判斷是電源故障,檢查後發現橋式整流斷路,更換後完修。
開車載回客戶家,放在後座,CRT螢幕向駕駛座,結果途中背殼不幸壓破,傷及尾管.......

网友(2011-07-28):
感謝版大的無私分享,不過,應該是沒有機會再用到了 >.<

网友(2011-09-25):
謝謝提供的珍貴資料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