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A170E1-0J(V372)維修實例(最後因亮線報廢了)

楼主(2009-11-16):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AL1913是有一個通病
通常AD板上那顆 第2張圖那顆保險絲如果持續燒
要把旁邊的2顆貼片電容直接拿掉,算是設計不良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1913是有一個通病
通常AD板上那顆 第2張圖那顆保險絲如果持續燒
要把旁邊的2顆貼片電容直接拿掉,算是設計不良的關係

轉載液晶電視維修論譠的照片

http://www.lcdtv410.tw/tvbbs/attachment.php?aid=57&k=938fbe8f ...

你說的那2顆就跟圖3的那一顆一樣.....這問題目前都很好解決
最主要的是....背光不亮的原因....因為連續2台都這樣..
可見也是通病阿.....所以要把原因找出來.....

网友:
燈管對調一組(燈頭較黑的)或燈管接點重銲試試看,之前修好過一台。

网友:
我有維修過此機型
狀況如同你第2個狀況
開機瞬間就滅
我是更換電源供應器後就正常了
原因是安培功能下降
雖然電壓正常但是安培無法推動
你可以試試

网友:
碰過,高壓變壓器左側貼片電容退化,找不到同容質只好並了8顆,這台原本是很想放棄,實在不好抓因為冷確實是好的熱了容質就退,回授端電壓會抖,過1.4就黑了,機器正常了,但超一晚又發現AD晶片電容又掛了
你那型的也碰過,回授電容裂開,碰一下就暗

高壓貼片

高壓貼片

AD 貼片

AD 貼片

网友:
我的是polyview PT-725A (A170E1-04)
也是無背光,才剛剛修好
換掉高壓版上兩個10uF貼片電容跟3A保險絲後
問題解決~

現在還沒辦法上傳附件
等權限夠了後我再上傳圖片分享維修過程

楼主:
謝大家的分享經驗......
今天時在太忙沒時間上來...
其實真正的問題如338849大所說的
是電源供應器造成的....換過一顆就正常了.....
不過...那台卻有亮線亮點n_005|

晚點再把維修過程總整理一下

另外...那2顆貼片電容並不是設計不良....那是依各保護裝置
就像我那顆有問題的19V供應器.....如果上電超過24小時...馬上擊穿....
以實驗過...真的會再次擊穿....所以那顆電源供應器要拆開來換電容.......

网友:
版大
19v電源供應器要換哪顆電容?
還是要全換?

我有拆開檢查過,沒發現有凸頂或異常的電容

聽你這麼一說我還是先把變源供應器的電容換掉
免得電容又被擊穿

网友:
shunxing大

要檢查燈管有沒有壞應該要一根一根去點,這樣才能知道燈管有沒有異常,

不過這個NB面板只有一個燈管而已...

另外燈管線接頭,也可能因為接觸不良而氧化。

网友:
謝謝有接受意見
有時維修前無亮線
維修後出現亮線 只能怪自己不小心了
柵及軟線被折到了
另一個原因就是用電表測量TCOM
測量停留時間太久導致驅動IC受損

网友:
原來學問這麼大...受教受教..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一般有變壓器的不是都該先更換變壓器在做維修動作? 老師傅都這樣教導我
有錯請指教  基本上排除外在因素才可以拆版做其他動作檢測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有變壓器的不是都該先更換變壓器在做維修動作? 老師傅都這樣教導我
有錯請指教  基本上排除外在因素才可以拆版做其他動作檢測不是嗎@@

其實那顆就是換過的...換到壞的我也不曉得...
不過令人在意的是....電源過電之後...居然沒有降壓...
所以才沒發現電源供應器已經掛了.....
依我的習慣...我都會先把那顆給拆了...我這次居然沒拆...
讓我走了好遠的冤望路.....

网友D:
有些外接的變壓器 有先檢查變壓器 ~
電壓 正常 不代表接負載 就正常 ~... 電腦的POWER也是一樣
有遇過很多是變壓器有問體的 其實液晶沒有壞.~

网友:
剛修到一台跟s差 大同小異的!!等等就po上來

网友E:
我把polyview PT-725A原本高壓板短路修復後,背光已經出現
但是開機會亮幾秒背光,然後又消失
需拔螢幕插頭幾次後才會正常
這個情形只會出現在斷電比較久的狀況才會發生
我將19v變壓器拆開後,目視那4顆電容的外觀還ok
但是有一個連到外層銅片的接腳有脫焊
把那4個330uf 25v的電容拆下後用電容錶量
都只剩270~280uf
換了4顆新的330uf再補焊那個接腳後
故障完全排除
而且接上電源後螢幕點亮的速度也比較快了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經驗
讓我這業餘新手找到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把polyview PT-725A原本高壓板短路修復後,背光已經出現
但是開機會亮幾秒背光,然後又消失
需拔螢幕插頭幾次後才會正常
這個情形只會出現在斷電比較久的狀況才會發生
我將19v變壓器拆開後,目視那4顆電容的外觀還ok

這裡有很多實例跟資源...有心要學就多爬文吧

网友F:
S大您沒有備用變壓器
那麼暴力
如果是客戶的東西
敲開來
萬一不是它故樣
客戶會不會.......

楼主:
引用 网友F:
S大您沒有備用變壓器
那麼暴力
如果是客戶的東西
敲開來
萬一不是它故樣
客戶會不會.......

如果是客戶的東西~~~我都當場拆給客戶看~~~~~
因為不一定是液晶螢幕的問題n_053|
(會拿來修就會給我拆...不然維修是作假的阿~~~又不是在賣新的)
如果客戶不給拆...當然請客戶搬回去~~我連賺他的錢都不會想賺~~~
(我最討厭..那種自以為有錢要買新的又買不下手~~要修~~還要看他臉色..那到不如不要修還不用自找苦吃)

而且我也有備用的.....只是一大堆變壓器..
都混在一起...也不知道是好是壞就給他拿來用了....:on_043|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哈哈哈~ 超暴力的啦!

不過說真的, 以你們專門修東西如果花時間在翹開這個變壓器外殼上, 絕對划不來!

以前記得我要拆開一顆這種超難開的變壓器,  也是研究超久的, 後來發現它是用側推的! 拆第一顆時, 也是暴力破壞法才把它給拆開!

网友:
當遇到這類變壓器外置的螢幕時,自己的做法是使用可調電源+自製多種LCD用接線,先測試到底是螢幕的問題還是變壓器的問題,偶爾會遇到變壓器故障而誤判螢幕故障的案例。
另外比較特別的異常是,就是線路/接頭異常導致的壓降,變壓器輸出線路及接頭因為彎折或氧化導致阻抗過大,變壓器電路輸出雖正常(直接將電表搭在接點上測),但是線路壓降使供應給螢幕的電壓不足(從接頭測),這時換線或接頭就好了。

网友:
原本板子內電容常會出問題.燈管也會有問題.又學到了.

网友:
厲害! 暴力美學只有拆了才知道有沒有壞,不過如有替代品是不是直接換掉實驗會比較省時間?

网友(2010-05-12):
又多吸收了~真的是一門學問~謝謝

网友:
舊文內已有指導拆卸外接變壓器之方式,何需使用暴力,用線鋸鋸開一角或2角再用一字起子 慢慢扳開即可,裝回去時也會比較漂亮(塗上黑色矽利康不仔細看還不知有拆過)。舊文有提到外接變壓器是使用超音波熱熔方式封裝,不是膠合的本不易拆解。

网友(2010-07-24):
原來連拆變壓器也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网友:
最後還是暴廢掉 不是浪費時間
他讓你學習到不錯ㄉ經驗阿
有付出才會有收獲

网友:
回复 网友H:

今天又吸收好多的觀念喔
謝謝各位先進

网友(2010-08-30):
變壓器可以用鋸子鋸開XD~

网友:
s大,請問一下,那5uF是幾V的?

网友:
前陣子去仁武找朋友,去那邊拉哩拉到她螢幕很奇怪,電源按下去不會開,電源通了一段時間就會亮出來~ 還說是不是鬼月的關係~ 然後就叫我拿回去研究研究,因為她毛毛的...加上家裡還有一個螢幕可以用.....
 那天還在我回家前下起雨來.....我騎著歐都賣穿著雨衣....帶著用垃圾袋包起來的螢幕回家...Polyview PT-A718
回家開起來測試是有電源燈沒有訊號輸入,連螢幕的音效都沒有~於是我拆了螢幕~目測板子附近都泛黃:on_118| 因為她先生是老菸槍~
我先量了一下變壓器的電壓~有19V~高壓版那邊的輸入電源也有18V多(高壓應該沒問題跳過),想說可能又跟我用的那台三隻鳥牌螢幕一樣唄~~我就往AD版方向量~
4個穩壓IC都有電壓捏~只有一個不知道那個電壓對不對~其他3個旁邊都有測量標示:on_081|
在沒有頭緒的情況下,我只好幫穩壓IC補悍:on_105| 可是加熱過程中有聽到"啾啾啾"的聲音........:on_094| 這是哪裡發出來的?
悍完在接電腦開起來有電源燈,背光亮一下就滅了....可是我有聽到我放的音樂......可是螢幕好黑唷~沒有手電筒用手機拍照看看~

好像有看到字可是非常暗~好像有點進展了~~那剩背光沒有~:on_074| 可是人家不知道要往哪查了....看到這邊才想到....變壓器我沒拆開看過,只有量過電壓...
:on_143| 拆不起來...用一字的繳了好久才拆起來:on_093| 裡面的4顆330uf/25v的都為凸了:on_138|
等我有空再去買電容來換換~成功點亮再來回復一遍~:on_109|

=======================================================================================
9/11 :on_097| 真的換完後,ㄧ點就亮捏~:on_111| 可以不用熱機就通了耶~輸入電壓也快接近19V(18.9V)
早上就來去送螢幕,趕快去跟朋友A噸飯吃:on_093|

手機拍螢幕

手機拍螢幕

网友:
是不是有亮線(直條線),就無法修理了呢

网友:
若是液晶體與PCB間的薄膜排線異常,一般無法自行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外接的變壓器 有先檢查變壓器 ~
電壓 正常 不代表接負載 就正常 ~... 電腦的POWER也是一樣
有遇過很多是變壓器有問體的 其實液晶沒有壞.~

我收過某廠的三部跟本文同型的液晶螢幕,是他們廠內花兩個月慎重簽核完成的報廢品,但不含變壓器,回來想好好研究一番,接上自備的變壓器,結果第一部是好的,第二部懶得拆了直接上電測試,也是好的! 心裡就納悶了,第三部也直接上電測試,居然也是好的! 慶幸之餘,打了電話給他們公司,告訴他們結果,要他們把壞的變壓器找出來我免費幫他修,免的又造成誤判了! 結果送了三個變壓器給我修,查測結果也是好的! 真是無言了! 也就是說:還有壞的變壓器在廠裡面流竄(廠裡大約有一百多部同型的液晶),不知道何時又會有  "好的"  報廢品出現了??!!

网友(2011-01-04):
今天電腦行送修一台Acer AL1913 無電源
看過S大這篇,很快就修好了
一樣出在貼片電容及3A
舊板拆一個貼片電容,但大小不一樣,可用

結果...一時不察,電腦行怎麼會送這個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