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號:連鈺420W Power 問題:量測疑問[己解決]

楼主(2009-11-16):
我的power 是 連鈺B420目前都可以使用,但是為什麼我POWER只插110V其它都沒插,用數位電錶直流檔200V 測20PIN裡面紫色線對地是10.5V,正常不是5V,我另一顆備品測也是5V,這樣是POWER壞了嗎?
-------------------------------------------
保內送原廠維修

网友:
輸出不正常,就往該線路開始查起,二次測輸出有沒有異常等等!
電容有沒有爆漿?電容有問題的話,也會造成輸出電壓不正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紫色是 +5VSB! 主要是 Power 內部的工作電路的電源使用!

你的 +5VSB 已經有錯誤, 猜測+5VSB穩壓的回授參考電壓應該已經出錯!
但還是要看你電路設計而定!

建議你重開一版或利用此版修改標題與內容成維修版, 請看版規或其他人發文方式編輯內容!

网友:
高壓附近的小電容也會造成5VSB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