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I925XC-G無核心電壓!(補了一張圖,希望前輩指導)

楼主(2009-11-16):
來這裡請教前輩!希望指導
有塊主機板技嘉8I925XC-G有電源無畫面,送修技嘉─結果技嘉回覆說無零件維修~
於是讓我發憤圖強想要把它修好,在快樂媽咪看了一大推資料,還是霧灑灑!
在上禮拜又在網路買了測試工具
發現燈不跑維持00,然後放了CPU付儎,發現沒核心電壓
接下來~就不知如何檢測維修了  希望前輩指導!感恩~

(補了一張原廠圖,希望前輩指導該檢測哪部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有核心電壓故障的例子很多...
發問前請先參考板規。

先檢查12v是否短路? VRM工作是否正常? 其實不難思考.

楼主:
先致謝回覆
12v短路是否?!
我是將三用電錶開至2k,然後將黑端量ATX第10支腳,紅端對地,數值為1
請問這樣正常嗎?

网友:
ATX 4 pin 12V有沒有插?
看樣子應該是沒有短路保護,有些Vtt有沒有出來?VRM有沒有得到PG信號?
有些設計,南橋沒有正常工作,Vcore也出不來。

网友:
我是將三用電錶開至2k,然後將黑端量ATX第10支腳,紅端對地,數值為1
請問這樣正常嗎?

不對喔...應該是打二極體檔才會有阻值

希望你能提供一些訊息給大家參考...

1. 可以觸發上電不開機還是裝上atx電源就直接上電?

2. 假負載上vtt參考電壓多少?

3. cpu座上的電源ic各為什麼型號?

楼主:
1. 可以觸發上電不開機還是裝上atx電源就直接上電?...........>上atx電源之後按下電源(可開機無畫面)

2. 假負載上vtt參考電壓多少?.............................>請問vtt是量哪裡?

3. cpu座上的電源ic各為什麼型號?..........................>如圖

感恩指導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是6614的datasheet!
一般有使用假負載,假負載上面都會有標示,非常方便。
沒有假負載的話,需要跑線路來找Vtt。
這是LGA775的腳位定義,上面有明確標示出Vtt。

网友:
技嘉說沒零件維修??
若是技嘉沒唬爛你的話,那小弟猜故障點可能不在那些電源管理ic與mosfet身上..
不知大大你有沒用過帶燈的cpu假負載測過...
cpu與北橋間是否有虛焊...
主板上的主clk ic是否有電壓...
石英震盪14.3Mhz是否有振盪...

网友:
應該還有一顆pwm的電源ic,可能是isl 65xx,請找看看因為圖很模糊..

假負載上的vtt如下圖....(我從露天隨便抓一張,不知跟你有沒有一樣)

楼主:
您好
根據你提共6612的圖,我量VCC的位置都有12.18V
然後VTT的位置都是0
真的好感恩你們不停的指導

网友:
P大 幫你補圖~775的

楼主:
我的CPU負載跟C大的圖依樣
而我量VTT的位置是AA1以下四排,數值都=0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些上電時序觀念你必須懂,當核心電壓不正常時,南橋根本不會發出reset信號..

如下圖...

當vtt為零就必須修出來再來修vrm...vtt供電可能是這個位置,我是說可能...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605&extra=page%3D1

ps:謝謝 c 大提供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概在這位置...沒辦法幫你確定,量一下我框起來mos 的三極的電壓..

楼主:
量出來數據

网友:
請問你有檢測卡嗎??
跑馬的數字是多少???

楼主:
檢測卡沒跑,維持00

网友:
沒跑馬.....如果主要的電源都有....
我看你要換IO看看了.............
最近遇到的都IO故障居多.........又沒打雷閃電....怎摸都他在壞阿....

楼主:
感恩回覆
我試者更換看看IO應該就是指IT8712F-A
如果是這顆壞,那技嘉工程師也太....跟我說沒零件
真的感恩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回覆
我試者更換看看IO應該就是指IT8712F-A
如果是這顆壞,那技嘉工程師也太....跟我說沒零件
真的感恩大家~

其實過保的東西...原廠..只要遇到換IC..都會說..沒料...
然後就不修了......因該是考慮到..報價之後你會不想修.....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先不要管io,如果我沒判斷錯那顆應該是vtt供電1.2v,接下來應查vrm...

其實每位大大說的都有可能,你要自己思考一下...

說個案例給你參考..我有一塊板子修了半年,半年後還是沒修好,但是我知道

故障點在哪?為何要修半年呢?因為不懂..所以一直爬文,爬文還是不懂上網查,

查到資料就會貼到論壇上來,久而久之就通了..

今天你遇到這個問題老實說入門者會很頭痛,希望你要再加油....

楼主:
感恩這麼晚了還回覆我!太感動了
說真的,資料印了一大推,還是無法修好
所以才貼上來求助前輩們
我會再努力加把勁,也希望前輩們能指導我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請問VRM是指ISL6556這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G:

錯!並不是喔!它只是一顆PWM晶片而已,它還會受到一顆晶片控制,也會在CPU供電模組附近,它就是VRM。紅色圈起來的這顆才是。
說真的,在類似這種架構下,小弟曾修一塊P5P800-VM的板子,它是865G晶片組,它剛開始也是沒有Vcore小弟我以為VRM那邊掛了,可是後來查了一下,並非這回事,因為除錯卡reset燈恆亮,所以小弟我轉修南橋,真的發現南橋的晶振有問題,修好後,結果很意外的,Vcore跑出來了。這篇小弟我也有貼在論壇內,如果您有爬過文,應該會有點點印象。
這是小弟我的小小經驗,這邊給大大您參考。

网友H:
回复 网友I:

s大你那整張圖就是VRM...

你那篇我當時有看,但我覺得是短路保護斷電,結果換諧振電容才不會斷電,你確定

未斷電前,Vocre未出來還是cpu未工作?

ps:cpu基本工作條件:vtt(775) , Vocre , pg , clk , reset
                          vcc_vid (478)

网友:
引用 网友H:
s大你那整張圖就是VRM...

你們都在說專有名詞...我文的..很濫耶...
我只知道...電往哪邊跑..我要往哪邊抓...
最快又最有效.....
就算知道...這些名詞...要是不知道電往哪邊過去被保護了...
你抓個一年也抓不到........

楼主:
請問那是不是這顆IT8266R;如果是!是不是查出定義,下去量來分辦是否正常呢?

网友:
前面各位大大都說的很好......但是建議不要先拆I/O更換
起先要確定各MOS電壓都是正常電容都是好的....再來就要考慮是否是CPU腳座空焊才造成無核心電壓....它是檢測重點...否則會白忙一場

网友:
for playx大:
喔!原來整塊模組就已經是VRM了,謝謝P大您糾正小弟我的錯誤。
那時候那塊板子,本來是上電就短路保護,後來不知道怎麼搞的,不會短路保護了。那時也有查過VRM的部份,發現根本沒有問題,也確定Vcore沒有出現。
短路保護排除後,上U,上電觸發後,reset燈恆亮,接著小弟我就很直覺的量Vcore,結果沒有電壓,所以小弟我就覺得很奇怪,後來爲了修reset,查了南橋,找到問題,後來Vcore就很神奇的出現了,而且也可以跑碼了。
但.....又被我修壞了,南橋整個燒掛了。
for lung1221大:
上面是提外話,shunxing大說的也對啦!實際了解電路怎樣跑是最重要的,其實專有名詞還是要了解一下,這樣大家才好溝通,也方便雙方了解在描述什麼東西。就像講歐姆定律,總也要知道什麼是電壓,什麼是電流,這是同樣的道理。VRM的主晶片,也就是像紅圈圈起來,那顆晶片的基本工作條件要滿足,那麼Vcore才比較有可能會出來,因為感覺起來,Vtt應該是沒問題囉,但是假負載又測不到電壓,很有可能中間有線路異常!小弟我也有很多地方要學習。像上面,playx大馬上就找到小弟我的錯誤點了,真謝謝他!
加油!努力學習!共勉之!

楼主:
雖然我昨天爬文到凌晨三點,還是還沒修好~
每個大大都好專業在指導我
在這裡我再次說聲感恩
我會試者在查修看看n_071|

网友:
for s10274chen大:
說真的我也很認真在學習...但是..遇到專有名詞
我會頭痛n_064|
但是....說真的...所有東西都有一定的動作與保護
若真的要查你上面的圖.....
我會先查PWM1 PWM2 PWM3 這3各腳位有無控制電輸出...
若沒有....在查PGOOD有無輸入控制電壓.....
上面2項成立都有控制電...再來查BEN1 BEN2 BEN3 有無輸出電位輸出保護
若還有測量到電位...那你們說的VRM整各電路幾乎是正常的.......

說真的...我上面就有說過
主要電壓也就是MOSFET都是正常情況之下......再來就要換IO試試看了...
其實要先把大電源的部分先檢查出來..在往控制電源的方向查找....
真正要搞維修要從這方向找起才會快.....這樣冤望路才不會走太多...
就像我..前天就為了液晶背光不亮沒去檢查大電源...走了好長的冤望路.....

楼主:
回复 网友J:

那請問大大PWM1 PWM2 PWM3 這些腳位 會位在哪顆IC上呢?

网友:
925晶片,果然冷門,個人覺得是北橋故障,請版大試試北橋附近電解電容有無低阻抗的電容,將散熱片卸下再量晶片上陶瓷電容,若阻抗低於10歐姆幾乎可以判定北橋故障,若I/O故障應該會伴隨高熱

网友:
回复 网友K:

在#24圖上面有啊!
6612也PWM的有接收腳的啊!

网友:
看大家討論的這麼興致高昂我都不敢插嘴(因為沒有維修實績)....

大家的觀點都很棒,而且都頗具建設性...但大家要記住一點

我們只是給發文者指條路,但我們無法親自維修,各高手的觀點

需要他親自檢查、回報、驗證才有結果......波音747不會因為

有自動駕駛就不需要飛行員,因為自動駕駛是輔助飛行員的....

大家就是那自動駕駛....飛機能不能降的漂亮還是得看駕駛啦

楼主:
回复 网友L:

大大感恩你指導!經我測量結果都有大於10
所以北橋應該算正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M:

IT8266R我看datasheet把他翻成免跳線超頻器,我覺得可以先不管他,雖然跟vid有關係

,但不是目前檢測程序,如果是我會先這樣做...

一.  打二極體檔,紅棒接地黑棒測假負載核心電壓

        1.  短路:會造成短路的情形很多,例如:濾波電容,mos,北橋,io...等
                         也就是我叫你先不要查io的原因,因為當你一一檢測後都ok,要
                         跑vid是否有進io,再來判斷是否換io。

         2. 開路:先清潔cpu座,無效就是cpu座空焊.

二.  檢測pwm的電源ic,通常都是先檢測en腳,其他腳電壓若不正常,也會關閉pwm輸出
       ,這點你必須親自加電測量,不小心"阿司"就有燒毀ic的可能,也就是我擔心的地方,
       如果你無法判斷則必須把各引腳電壓報上來,別人才能幫你..

以上是我檢測的流程,不代表是問題核心,請自行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N:

大大 !測試結果是開路~果然清一清腳座後 量核心電壓為0.7v
但vtt依然是0

网友:
回复 网友O:

請問vtt是如何量?如果是從我圈起來的地方(假負載),可以把假負載拿到正常板試試,

萬一都沒有電壓,表示你這假負載不能測vtt..

核心電壓是0.7v,感覺有點低,應該不是二極體檔的壓降值吧!!

如果真是核心電壓就跟你開帖完全不同意思了,那麼clk,pg,reset是否有電壓呢?

現在有點亂彈琴的感覺?

ps:這是我的假負載

楼主:
回复 网友P:

之前量核心電壓是沒有的,是清完cpu座,一量又有的!
我量vtt是你圈起來的地方;沒有正常版775測試ㄟ!有無變通方式
reset是指主機板插機殼reset紐的位置嗎!那邊的電壓為5v

网友:
回复 网友Q:

這些點....若電壓都正常,請上cpu看會不會跑碼?如果會跑碼無法開機請另開新帖..

楼主:
回复 网友R:

除了核心電壓為0.7 其他為0
麻煩大大了!感恩
請見諒我剛學,一些名詞還很陌生

楼主:
再次看了一遍大大們的指導
最後做的測試是再次開二極體檔然將黑筆對核心電壓紅筆對地,數值為.710(這應該算正常吧)
也對ATX各組電源如上測試,數值分別是3.3v=.210 5v=.398 12v=.477(這應該也算正常吧)
接下來~該做什測試呢?請大大再指導我一下
爬了幾篇文,似乎感覺南僑損壞~如果是真的不就沒救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S:

原本以為我有那顆電源ic,結果找出來是isl 6565,所以無法確定核心電壓是否正確?

1.假設核心電壓ok,但無clk,pg,reset,此時你要如何做?

2.你有沒有想過,cpu座清潔一下就有核心電壓,其他電壓沒有,跟cpu座有沒有關係?

3.你知不知道假負載也能當帶燈假負載?你的好像是早期的,我的可以..

4.假設一開始就跟你說北橋掛了,南橋燒了,cpu座空焊,你相信嗎?你相不相信這種話我最會說....

我只能提供這些方向給你參考,再來的檢測都是要跑線路加上功力有限,無法靠一張圖片來判斷..

其實討論最好要有維修基礎,當你檢測出什麼或換過什麼而不對勁再來討論,而不是教你維修,一些基本

功還是要靠自己,雖然不知說幾次了..真的厭了..

网友:
請教p大,你說假負載也能當帶燈假負載,小弟我原本想再敗一個帶燈的,可是自已想一想,是否我對不帶燈假負載上的每個腳位作測量也能知道cpu座是否有空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T:

小弟我來回答好囉!
答案是可以的!怎麼做?上假負載後,打上面的測試點的對地阻值,只要量出來的是開路,大致上就可以判定已經CPU座有虛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T:

s大已幫我回答了,主要就是測ad線的對地阻抗,如果在內地有朋友就可叫朋友

幫忙購買,台灣賣的夭壽貴 ,內地我沒有朋友只好克難使用,不過要多拿幾張板

來核對,因為有些腳位本身是空位。如果都沒有的人就必須拿腳位圖,使用改造

錶筆一一比對(超累的),腳位圖我之前有上傳,請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U:

感謝P大你不停的指導!我知道敎一個完全不會的人是粉累也粉..........
但是我就想要學好他
至於基本功~你可以給我一個方向嗎?什叫基本功呢?
接下來我試者採用S大的方式來量是否空悍~感謝S大

网友:
回复 网友V:

基本的電學知識、計算機基本架構、主機板的上電開機流程(以主機板維修來說)、主機板整體結構的認識等等,這些都是基本功!
算滿廣泛的,學習上要花一些心思和時間。

网友:
回复 网友V:

這該怎麼說,w大的教學,我跟一些大大上傳的電子書,新手區的教學,基本電學...等,

雖然這些資料跟不上現在主機板技術,卻是一個觀念養成。我本身學機械,目前是司機,
                                                                                 (英文也超爛,看datasheet要看很久)
我也是從不懂一直到現在有一丁點懂,自從來這論壇後,除了看了w大的基本教學,其他

都是自己亂搞跟實驗,很少上來求助,我的學習態度就是寧可修不好,也不要別人間接幫

我修好,也許這是一種錯誤學習法...

网友:
我來補一些775資料,因為我沒權限所以請大家去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7521-1-5.html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學習經驗分享
我要發問此問題時,就是已經下載了好多資料印了好多資料,搞了好幾天,還是無法修好這塊機版~
但是缺少實際維修經驗的我,還是麻煩大大們,給我指導一下,好嗎?!拜託~原諒我這種求助
經過我測試cpu負載的核心電壓、VTT之A11有.171其他ATT位置數值不動、RESET數值不動、PG數值不動、CLK數值不動
如此應該就是有空悍嗎?
空悍就是補悍,但是這塊主機板背面並沒有CPU針腳焊接點 怎補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