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175 畫面不見,變橘燈[已解決]

楼主(2009-11-16):
原以為是高壓板問題,將所有電容及K2996更換後,仍開機沒多久,
斷訊,面板上的綠登變橘燈,重新啟動電源後又正常,但第二.三次以後的開機,不到五分鐘又斷訊了,請教各位大大,有沒遇過這樣的問題.會是AD板的問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請恕小弟眼拙,c5707跟fu9024在哪裡?

楼主:
哈!KEY錯單號,重寫,SORRY!!

网友:
你換的那顆K2996好像是電源電路的!電源開關電晶體

网友:
如果你要檢查高壓電路
檢查紅框內的比較有可能
那2顆變壓器要補焊,紅色電容背面應該有相對應的高壓放大電路的電晶體檢查是否被擊穿故障

楼主:
背面的四棵C5706 拆下來檢查,經三用電錶量測都是在10A,且變壓器部份也全取下接點重焊,再裝上去,現在變成畫面會不見,但是燈是呈現綠燈.

网友:
10A?
那4顆擊穿嗎?你應該用DC量電壓才對

网友:
試試看更換C5706 跟 那2顆紅色的電容 應該是   .22μF 250V

楼主:
答案揭曉,亮橘燈是因為我未接訊號,所以開機亮一下綠燈就變橘燈了,但是真正的問題確是冷陰極管壽命已到,四支換掉就OK了,不曉得那裡賣陰極管較便宜,在高雄長明街大林電子一根要40,頗貴的,如果知道那裡有較便宜的,道相報一下吧!!

网友:
我有

我有面破裂灯管正常可以點亮不過你要自己拆不用錢送你妳再發短訊給我我再留電話給你因為我不曉得這裡可不可以留電話

网友(2010-01-18):
請教一下ViewSonic-VE175維修

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在高壓板的背面的MOSFET的型號,一共有六顆,,謝謝!因為我之前拆下要去買零件,但不小心弄丟了!好像其中有一顆是AO的D410,並請教這個有在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