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crt電視機遙控開機有聲音但 馬上又關機

楼主(2009-11-16):
sony crt電視機遙控開機有聲音但 馬上又關機 請問高手該從何查起?
型號kv-xf25n90

我將pcb板前後都用毛刷刷過, 再試就ok.其實水平電晶體再那我也不清楚 ,第一次修電視機, 一點也沒概念,尤其對高壓有點怕怕
謝謝兩位提供意見!
過了一兩天, 故障又依舊, 密密麻麻的零件要如何修起!

网友:
先檢察水平驅動晶體是否短路 ,再檢查有散熱片的零件是否脫焊.

网友:
除了樓上網兄所言

提供一個給你參考
一般內部有一個繼電器   你可往繼電器附近與該供電部分下手尋找問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