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91GX 自動開開關關(已解決)

楼主(2009-11-16):
小弟有一台過保固 BENQ FP91GX , 最近故障原因是自動開開關關,
平均間隔2~4秒,請問版上LCD維修神人,這種狀況是因為,面板上面的
開關氧化造成的原因嗎? (那如果是的話-是否只要更換新品開關就可以嗎)

小弟朋友也有一台但是他的狀況是一直自動調整畫面,那也是面板上的開關更換新品就可解決嗎?

小弟初來貴寶地,也看了許多案例,為了朝更明確的方向,還請各位神人賜教!!!

謝謝各位^^

果然隔沒多久,又發作了,一樣是 紫色BENQ畫面--->XP桌面--->紫色BENQ畫面--->XP桌面....無線循環!!

小弟看了板上許多資源後,初步判定為OSD面板開關造成,故更換面板6顆開關後,修復成功!!!

謝謝各位大大,以及板上有效資源的幫助!!! 感恩.....

网友:
你可以量電壓看看!正常的應該是在3.3v 左右!
或不接電 用二極體檔量導通率

网友:
我個人認為是高壓版的問題
查一下電容 容值
該狀況比較像SDM貼片電容有問題

网友:
請先處理電源濾波電容

楼主:
怪了....小弟的螢幕....放了幾天後,今天看了各位大大的回覆之後!!
打算要拆了,結果在試開一次....莫名其妙好了!!!
小弟不是來亂的........還請各位大大海涵!!!!
謝謝各位熱心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怪了....小弟的螢幕....放了幾天後,今天看了各位大大的回覆之後!!
打算要拆了,結果在試開一次....莫名其妙好了!!!
小弟不是來亂的........還請各位大大海涵!!!!
謝謝各位熱心回覆!!!! ...

不認為你是來亂的...不過...你的螢幕真的有故障...
這是一般消費者心態....我也不能多說什麼
若你真的有心想自己修復他就多爬文吧...
你的螢幕真的有故障...只是狀況不明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認為你是來亂的...不過...你的螢幕真的有故障...
這是一般消費者心態....我也不能多說什麼
若你真的有心想自己修復他就多爬文吧...
你的螢幕真的有故障...只是狀況不明顯 ...

我的就先放著不修,但是告訴各位大大,我朋友的會一直自動調整的故障!!!

經過檢測後,發現是面板開關故障,經過更換後已經正常!!!

爬文,還是會獲得許多解答,小弟的就等狀況在更明顯的時候!!!
在拆解檢測!! 真的謝謝各位大大以及板上的一些維修實錄!!!

网友B:
在下遇過的情形是外殼或是按鍵機構造成在合上外殼時,對開關鍵帽施壓導致的"微導通"現象,有時是因為開關內部圓形簧片鬆弛或移位導致,就會拆殼正常,蓋殼後出問題,這時還是換新開關較為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下遇過的情形是外殼或是按鍵機構造成在合上外殼時,對開關鍵帽施壓導致的"微導通"現象,有時是因為開關內部圓形簧片鬆弛或移位導致,就會拆殼正常,蓋殼後出問題,這時還是換新開關較為保。 ...

謝謝狼大的賜教,小弟拆殼之後,還是同狀況,也有用過偷懶方法 WD-40 ,結果還是一樣,

所以更換開關後,一切順暢,謝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