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s71 mon AD板燒fuse

楼主(2009-11-16):
MON外置變壓器 輸入MON電壓12V4A 拆開是AD板連接高壓板 因不小心弄燒AD板內的4AFUSE 昨天問您們這個外型綠色的FUSE叫電阻式保險絲 然後去買 因4A保險絲無貨 只能要3.5A試吓 同燒毀那個保險絲size外型顏色都一樣 現在還有一顆保險絲 但外型是黑色 SIZE大小小 印有BUSS 125V4A 知道它是英國造的 想問以上哪一個適合 或要配回外型相同顏色一樣的4A保險絲 謝謝您們再次指點

网友:
都可以吧!只要你裝的下!保險絲就是起保險作用的!!
我手上沒保險絲時都是用power線裡的其中一條細線代替

网友:
換上後還會燒保險
表示有零件短路
一定要找出來 不然還是會燒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