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三星Samsung 740N 黑屏 維修案例

楼主(2009-11-17):
三星Samsung 740N 黑屏
一開蓋 就看到 三顆電容突起 1000uF 25V

換上後 狀況依舊
延線路找到 3A Fuse 開路了

手上剛好找不到零件
用電源供應器的一絲線代替

開機熱機正常

网友:
感謝s512212 的示範講解...原來這就是所謂的一絲細線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看到三星就想到難拆 XD
不過要我用線來代替保險絲,說真的沒那個膽

网友:
測試維修時使用這方法只是暫時性的 !!!

畢竟用細線銅線可達到的保護是多少 ??? 沒人知道 !!!

最好修護完成後換回原廠指定的規格 !!!

安全還是比較重要 !!!

网友:
那條線...3A至5A......所以....保護是有...
但我測試過拉...他屬於慢溶保險絲...
也就是電流超過3A要等2分鐘才會燒斷
5A大約30秒就斷了...

如要拿來當快溶.....音響的那種多絞細線更好~~~~
如果要更保險的....那種一隻幾十塊錢的滑鼠
他的線更細......安培數在1.5A到3A之間...不過...
用再BENQ的液晶...在燒斷很快....有時莫名其妙就燒了...
因該在點燈的瞬間電流過大吧.....用在AD版倒是不錯

网友(2009-12-29):
還是用保險斯安全.必竟不會燒到後級電路

网友:
我在公司也修過一樣的機形 一樣的問題
就一直奇怪 明明有電就是不過高壓端
冰了一個禮拜
才發現被一個 fuse 檔住
因為這個 fuse 當時被固定膠整個封住跟本沒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該保險絲一般 為電阻式
可用10MM3A替代
切忌別用先替代
那是查修時候方便而以一一  最近都沒主機板跟液晶螢幕可以玩ˊˋ傷心

网友:
我也贊同要用保險絲,用細銅線在修理的時候是可以,但一定要換回保險絲才安全,畢竟修理也是一種良心事業。

网友:
感謝分享.. 受益良多

网友(2010-08-04):
不錯分享

認真看了,剛好與今日實習相關,謝謝!

网友(2010-12-31):
謝謝經驗分享,今天從朋友那拿到這台,就上來查,馬上照開版大的方式換掉3個827u 25V電容及3a保險就搞定,連動腦都不用
沒什麼特別技術成份,就只用文字帶過~就沒po上和大家分享

网友:
謝謝樓主的經驗分享~
小弟救回一個螢幕了~

网友(2011-02-12):
哪個長的像電組的是保險絲 原來保險絲不是只有我想的哪些

网友:
我終於知道  我那裡 沒有看到了 是那 3A

网友(2011-05-11):
940N相同狀況,換保險絲和電容後修復,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