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壓轉換IC如何檢測

楼主(2009-11-17):
請問電源轉換IC-5H0165R如何檢測好壞,及代用品。

102.25 KB, 下載次數: 126

网友:
可送一塊給你.
email: cids@netvigator.com

楼主:
非常感謝..個人資料已寄給你。非常謝謝!
但是我還是非常想知道檢測方式。

网友:
因為內含一部分功率級一次側的控制電路,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實際上電路測試是否會工作。

楼主:
謝謝狼大指導,知道了。謝謝!

网友(2010-12-26):
受用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