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ec 450W 有5VSB, 無法開機

楼主(2009-11-17):
這顆POWER是別的部門主管拿給我的,
該開始是綠線短路可以啟動,電壓輸出正常,加負載後12V變10.4V,電腦無法啟動
被我檢測一堆東西後變成有+5VSB但無法啟動,
後來發現一顆主電容200V/820uf已經無電容質..所以更換((這應該是加負載後電壓變小的原因,因為量5v和3.3v都正常加上爬文發現加負載後12v變小可能是電晶體的關係,))
有+5vsb但是還是沒辦法開機,
今天去把KA7500量測待機和綠線短路的電壓回來,請各位大大幫我看看KA7500C是否正常,還是需要檢查其他地方...((橋式已檢查過沒有問題))
KA7500待機
1.-->  0V
2.-->  0V
3,-->  0V
4,-->  2V
5,-->  0
6,-->  3.57
7,-->  0V
8,-->  2.21V
9.-->  0V
10,--> 0V
11,--> 2.01V
12,--> 13.72V
13,--> 4.99V
14,--> 4.99V
15,--> 4.99V
16,--> 2.51V

KA7500綠線短路
1.-->  0V
2.-->  0V
3,-->  0V
4,-->  2V
5,-->  0
6,-->  3.57
7,-->  0V
8,-->  2.21V
9.-->  0V
10,--> 0V
11,--> 2.01V
12,--> 13.72V
13,--> 4.99V
14,--> 4.99V
15,--> 4.99V
16,--> 2.51V

借用wcfa大大的圖,一樣的電源供應器

借用wcfa大大的圖,一樣的電源供應器

wcfa大大是用TL494, 我的是KA7500C兩者可以通用

wcfa大大是用TL494, 我的是KA7500C兩者可以通用

楼主:
更正..........
KA7500待機
1.-->  0V
2.-->  0V
3,-->  0V
4,-->  4.2V5,-->  0
6,-->  3.57
7,-->  0V
8,-->  2.21V
9.-->  0V
10,--> 0V
11,--> 2.01V
12,--> 13.72V
13,--> 4.99V
14,--> 4.99V
15,--> 4.99V
16,--> 2.51V

更正KA7500綠線短路
1.-->  0V
2.-->  2.4V
3,-->  0V
4,-->  4.16V
5,-->  1.5V
6,-->  3.57
7,-->  0V
8,-->  2.21V
9.-->  0V
10,--> 0V
11,--> 2.01V
12,--> 13.72V
13,--> 4.99V
14,--> 4.99V
15,--> 4.99V
16,--> 1.85V

网友:
參考看看!!!(本論壇轉載資料)

KA7500B待機電壓

KA7500B待機電壓

KA7500B啟動後電壓

KA7500B啟動後電壓

KA7500B對地電阻

KA7500B對地電阻

楼主: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回去查線路了

楼主:
今天去換了一顆在第二隻腳的10uf50v電容,第二隻腳就上升為2.3v左右
但是16腳一樣有2.5v左右...
然後試著綠線短路風扇抖動了一下...
再去查線路發現KA7500第16隻腳和TPS3510第五腳有關...(OR第四, 沒記清楚))
請各位大大給意見指導我往哪方向查

圖框部分為10uf50v電容

圖框部分為10uf50v電容

222.37 KB, 下載次數: 94

附上TPS3510 DATASHEET

网友:
KA7500 與 TL494 是相同功能的! 網路google一下也看到同的資訊!
你目前的狀況是有 +5VSB 麼? 有點看不太懂你描述的狀況?(大概我想睡了!)
電路圖你可參考這版的電路圖, 應該差不多!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537

為什麼你的 KA7500 第 4 腳電壓是 4.XV ? 你參考 3# 大提供的電壓對照圖與 KA7500 技術資料, DTC 變成 High 超過門檻電壓後, KA7500 PWM 就不工作了!

你提供一下 TPS3510 的待機與啟動後各腳電壓吧! 加油!

楼主:
大大您好

TPS3510待機
1.-->  0V
2.-->  0V
3,-->  4.76V
4,-->  5.1V
5,-->  0
6,-->  0
7,-->  4.55V
8,-->  0V

TPS3510綠線短路
1.-->  0V
2.-->  0V
3,-->  4.76V
4,-->  0V
5,-->  0
6,-->  0
7,-->  4.55V
8,-->  0V

我發現5,6無輸入,不知道是不是保護裝置啟動了..
我開始往5,6支腳前方查起..發現這兩隻腳輸入和KA7500C的第12隻腳有關
請問我的KA7500C第12隻腳輸出只有13.72V和小黃大大提供的圖需要24.4V有差距
請問這有關係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TPS3510 是電源偵測 IC, 你啟動前跟後的電壓狀態都錯誤, 所以 TPS3510 的 /FPO 輸出 High 通知 KA7500C 的 DTC 為 High 停止 PWM 工作輸出.

2. KA7500C 的 12 腳電源電壓你量到 13.72V  是對的, 他提供的圖上電壓僅供參考 24V, 基本上規格書上最大可到 40V, 標準工作範圍是 7~36V.

3. 你目前的問題在於對這兩顆 IC 的瞭解不夠, 這樣無法從電路上的邏輯來推測找出問題點, 可以從資料上加強一下.

4. 你也可用零件判斷嘗試法來修, 一般會壞的元件大多是電容' 功率晶體與電源IC! 你有先拆下散熱片測量過那些大功率晶體是否都正常麼? 可以先試看看先, 說不定就找到問題了!

5. 建議爬文一下多瞭解一下電源電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海韻 380 也是這樣 布過 他會閃滅跳動+12 5V 3.3V指示燈 接電源測試器
我要那查起 正要出門買延長線財拿來專修POWER用

网友:
查一下ZD2及電晶體431跟945吧!431比較會壞跟基納二極體。
一般你的情形是IC啟動電源保護SO那顆7500及3510其實不容易壞。
還有每一顆電容都要拆下來量測比較保險。

网友:
先確認蕭特基管沒有問題,然後直接讓7500四腳接地看看,如果轉那就是399或周圍電路,如果不轉,查7500和周圍電路。

楼主:
今天又找到一顆945掛了...
這顆Power有很多431,請問如何用三用電表檢查好壞....

网友:
1.比較法。
2.1顆5元全部換新,很容易買到。
3.裡面的文章都有提到,多看舊文。
4.看如下轉貼。
這顆不是電晶體,它是一顆可調式的轉換器,有點像是可調式稽納二極體!
三用電表打歐姆檔 X10或是二極體檔位,測量紅色圈起來的地方會有順向導通、逆向截止之特性!
5.參考如下附件本人製作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