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三洋SMT-32LC1液晶電視維修參考

楼主(2009-11-17):
三洋SMT-32LC1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簡易維修參考
故障情況
1.有聲無影隱約可以看到畫面
2.背光不亮
檢修方式
一般經驗判斷高壓板出問題
1.拆機...螺絲有一點多
2.目測是否有零件外觀故障
3.測量電源輸出電壓
4.高壓板ON/OFF正常3.3V
5.測量高壓板保險絲兩端電壓正常24V
6.查到一顆比芝麻小一點的保險絲故障
7.換上貼片保險絲
8.試機正常
9.組裝完成熱機

网友:
工夫真了得 佩服 學習一下

网友:
恭喜滷大完修....
滷大的技術越來越好了~~~~~~

网友:
板大花不到10元就修好~~值得學習@
shunxing在哪??可以留電話聯繫嗎??eereer1@pchome.com.tw
我也是彰化人~~有機會請教你嗎??

网友:
厲害,佩服,不藏私,謝謝分享。

网友:
小小一個零件造成故障.....收下囉...感謝分享

网友:
技術了得...多謝大大的熱心分享!!

网友:
那片CMD VIT70002.00 R5的通病是供PWM的FUSE 2A常死!

网友:
同款另一片使用HIU-535A,很容易用到機板焦黑,層間開路,換C5707、0.68UF也不見得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厲害..感謝分享..:)

网友:
這麼小的地方都可以找出來,好厲害

楼主:
我有戴放大鏡n_059|

网友:
高手越來越多了
這裡會越來越熱鬧

好事一見

网友(2010-01-31):
太誇張了
連液晶電視
都有教學
真是太好了...
真是來對地方了..

网友:
眼睛真尖  連那一丁點大的都找的出來

网友(2010-03-29):
技術真好佩服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