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轉速 電壓怪怪

楼主(2009-11-18):
各位大哥請問一下喔~~
我使用以下電路來控制馬達轉速~~
但是我發現一些小問題..

1.我輸入用電源供應器 來暫時代替 我將使用  12v5a   nb power (市面上現有品)
發現~~~當我在調轉速時..全開狀態下~~
觀察 電源供應器~~~的電壓從12v 掉至 6點多v ..(但電流在6a左右)

2.測 馬達的 + - 極 電壓從 未全開時 12v 沒錯..但全開時 馬達電壓 在4~5v 左右
跟電源供應器那邊 .所看的的電壓  ....無法都起來....

3.當我將 原本的電源供應器.....改成 市面上的 12v5a的power 來當主電源時....
全開時....Adapter 12v 5a  就會 無力 或 斷電 無法啓動....(也有一起測馬達那電壓 及輸入 那..情況也是如同第1及第2點)
我在猜想是不是Adapter 不夠力的原因

4.我有試在 ..在555第7腳在加一個可變電阻..來調整pwm的頻寬 ..不讓他全開..可以讓Adapter 就算在全開下..
也不會有無力或斷電情況....但感覺效果.沒很好..馬達 變的很弱 ..無法達到我想要的效果....
ps:不知..在那加電阻調pwm  是否正確.......

5.馬達的規格 從5v~10v (廠商是說 最大在8v就好  約電流在5a ~如果~是調至10v 電流約在6a左右)

6.麻煩.各位大大..懂 是否能給我小小的解答.. 如何修改..謝謝

電路:

主電源..(代替電源供應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麼接的?用那一種馬達?把圖畫出來讓大家看看。
如果你把馬達改成12V燈泡的結果是如何?

网友:
在通俗一點的說法.叫做電源供應器的功率不足.
也就是說.你的馬達吃太多電了.它無法輸出那麼多電給馬達吃.
所以, power 被榨乾了. 就產生壓降了.

网友:
能推動的電流大小除了電源供應本身,2N3055也是關鍵點。在規格書中,2N3055的Ic最大電流是15A,也就是說最大承受電流是15A(例如這邊是接馬達),這顆電晶體已經很足夠去推馬達了!
也就是說,目前的問題點是電源供給上不足,才會造成馬達推不動的窘境。

网友:
馬達啟動電流 相當的大
switching power adapter 在馬達啟動的瞬間 就過載啦 而進入保護模式 就你看到的斷電情況
換linear power 應該就沒事了

网友:
建議用傳統power(變壓器)的電源你就會瞭解了

网友(2010-08-15):
大電流的話可以多並聯一條線
降低線損

网友:
版大貼的電路
個人認為NE555的輸出,再串一220歐姆的電阻,推動2N3055是一個陷阱
第一是Ib電流不足
第二是開關速度太慢
以目前POWER MOS的售價 特性 效能 都比2N3055强
何必受限於該電路的原設計

建議版大在SPS的輸出端加一顆電容,容量越大越好
可以避免馬達PWM輸出瞬間取用過大電流
使SPS內部出現過電流現象
再並聨0.1  0.01 的小電容來消除馬達雜訊會更保險

楼主(2010-11-23):
太忙沒時間上來看..
沒想到那嘛多回覆幫忙~~
後來小弟...把原本的2n3055改成IRFZ44N了~~
另外..把原本的c1的電容104 改成102或103~~
並在R1上在加一個100KVR 去邊調整 (同時R2及100KVR)
就可以 不管馬達吃多大..都不會有power 關機問題..
馬達在運轉時也很穩定~~
雖然~目前是OK.......
但是不是沒什麼問題.我也不知~~ ^^"
只能長時間看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