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4b 插上電,閃一下斷電

楼主(2009-11-18):
acer AL1714b 插上電,閃一下斷電
連帶著變壓機的綠燈也熄了,判斷就是變壓器問題!這個例子跟s大最近的那台只的很類似
量變壓器是有19v 輸出!!但一下就斷電
首先 要拆開變壓器,真是難拆 一堆傷痕,建議是用像菜刀這種 加鐵鎚
拆開後,發現2顆電容突起 680μF 25V

電容表量的結果只剩138μF 另一顆剩116μF
找不到680μF 25V的 這很少見!我用1000μF 25v換上
我黏的真的很醜
裝好後測試開機   看到線 臉上也有線
這條線真奇怪,第一次是一條紅色細線,開關再按一次後紅色不見了,變暗線的感覺
再重開後 就變像上圖一樣的亮白帶。
紅色藍色底色下最清楚,反而白色黑色看不太到
有桌布的情況下看不清楚

請問這大概是什麼情況,有救嗎?詳細看線好像有在閃,感覺不像一般亮線

有用這個試過!但是沒效,不知是否使用方式錯誤!我是用熱風槍加熱他,再用鉗子夾去燙一下

之前爬文有看到這種AD板,有些T-COM的零件是在AD板上的,請問這樣要從哪邊測試

网友:
一般都要拆面板,找T-com,小弟我也不太清楚,一般遇到這種的,往往都不太會想去修。有條紋真的很討厭。跟亮點一樣。

网友:
那個工具說真的沒用...
因為..如果真的是驅動IC與板子空焊用手押就會回復正常...
如果手押沒用就是驅動IC故障...要不然就是與連接面板那端空焊(不太可能..)
再來就是...在與驅動IC連接的面板....有貼片電容故障..
這時...只要查上面的電壓..因該可以看出狀況....
會給你上面的建議...是因為..你的不是一條線..而是整牌的...
而且..是屬於白線...可見沒有訊號輸入電壓.....

网友:
感覺像是屏線某些pin腳接觸有問題,處理屏線接點或換條屏線試試看.
祝好運!

网友:
果然符合壽命,差幾天就5周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我來說我會建議 隻接換各變壓器看看 要是全新的煤量線產生 那就好ㄌ 有時候你換ㄌ報的電容 最好同規格的
不然她要是其他零件有問題連代昇壓 你因更換高於他的電容會連帶引起其他故障

楼主:
我有其他變壓器!!因為我有用別的變壓器測試!所以直接判斷原來那顆變壓器有問題,才拆修的

网友(2011-02-12):
應該不是變壓器有問題,檢查面板是否損壞.

网友:
應該是 AD 驅動 或是 排線到 T-com

我的情況是 我從回收廠 收到兩台  遇到相同情況  換掉 AD 就正常了

你想辦法 找一片一樣的 AD 一試就可以知道 問題在那邊  給您參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