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L2開機不觸發?

楼主(2009-11-18):
各位大,不好意思,小弟掙扎很久才在上來發問,我已用盡我的功力查找問題,請大大們再撥空指導方向,謝謝
1、先測量ATX插座各電壓是否對地短路--ok
2、強制短接綠線開機,摸各晶片無明顯發燒--ok
3、先查ps_on 針腳有2.6V電壓(已比對過另一張板子),--ok
4、從ps_on針往回跑線,發現進入W83627EHG-A的第68pin(PSIN),當我試著短接ps_on針腳時,72pin的pson#會跳動(2.6~0),是否表示觸發信號有進到io且正常觸發,那再來應該為ATX的綠線電平被拉低,然後各電壓正常後由power送出pg信號出,可是我就卡在這裡囉,
不知該往那邊再查,但發現一點,我無意中不小心把71、72pin短接,此時能觸發開機了,是為什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FET mos g d s 的電壓你有做檢測ㄇ@@
有開 ? 你有上除錯卡ㄇ@@或是之接上u測試@@  我都先檢測記憶體電壓 pci oragp電壓
再來檢測 各回路上的mos各繳電壓

楼主:
現在的情形是短接ps_on都沒反應,所以我方向不會先查mos耶,我的第2檢查步驟強制短接power上的綠線是為了要測是否有晶片或mos等短路,但測試後可強制開機並不會因保護而斷電,所以我想是開機電路這邊的問題

楼主:
在讀一次舊文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547&extra=page%3D1情形和我碰到的差不多,,看看有沒有方向,如果大大有逛進來也順便提供給小弟方向,謝謝

网友:
4、從ps_on針往回跑線,發現進入W83627EHG-A的第68pin(PSIN),當我試著短接ps_on針腳時,72pin的pson#會跳動(2.6~0),是否表示觸發信號有進到io且正常觸發,那再來應該為ATX的綠線電平被拉低,然後各電壓正常後由power送出pg信號出,可是我就卡在這裡囉,
-----------------------------------------------------------------------------------------------------------------
以版大說明.io應該有動作.是否查察南橋待機工作條件是否滿足....

楼主:
謝謝p大的提醒,我剛跑線發現io 67pin還是透過電阻進到南橋裡,想請教在不能上電情形下如何查南橋工作條件是否滿足,小弟有先更換過晶振了

楼主:
將手邊另一相同板比對,南橋的待機電壓有5v及3.3v,再測晶振兩腳發現都是1.7V沒有壓差,正常板則是1.0V及1.3V

楼主:
修正一下#7,正常板是0.10v及0.13v,此故障板兩腳都是0.18v

网友:
當檢測南橋沒有震盪時,除了更換晶振以外,通常也須更換諧振電容,容值大約是18pF,若容值有異常,會造成南橋很難產生壓電效應,進而使晶振震盪。

短路綠線開機後,上除錯卡看看能不能跑碼,若沒有其他故障的話,應該是沒辦法跑碼,reset燈會恆亮(會依不同除錯卡而有所差異,reset信號準位會始終維持在Low的準位),why?因為南橋根本沒有符合工作條件。

网友:
因為您沒有示波器.所以無法得知32.768mhz是否起振.
不過既然\石英晶體無差壓.可以先試著換看看.
或者先以s10274chen大大所說.強制啟動看看.
不會跑碼.南橋沒有工作.就沒有復位.不會跑碼正常.
會跑碼...表示io控制觸發信號進南橋的線路有斷路或是異常.這比較好處理.

楼主:
回s大,如何測得諧振電容為18pf呢?我只是測量它是否有電壓。
回p大,晶振我於發問前就已事先換過,但情形依舊,io的67,68pin經跑線是先經過南橋旁的電阻後就進入南橋,有量測此點和67,68pin是bb叫的

楼主:
另外我於1#有提過不小心碰觸io的71,72pin,竟然就能上電觸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諧振電容的容值測量....需要電容表!小弟我也沒有,要不然就可以測給大大您看看!
這是小弟我隨便抓了一張南橋layout圖!
上電觸發有沒有跑碼呢?如果有跑碼,可能可以排除南橋故障,有可能是IO跑出去的線路有問題,或是IO本身故障。

网友:
71pin是pwrok嗎?
看看71pin跟atx綠色線是否連在一起.
是的話.你短路71.72當然跟強制觸發一樣.

楼主:
嗯,我明天強制觸發看看跑不跑碼,另外71pin是pwrok沒錯

楼主:
剛測試了,強制從atx綠線短接上電不跑碼,reset燈不亮,南橋應該不工作(用手摸沒温度),現在思考只能從諧振電容方面換看看,請大大們再指點方向,謝謝

网友:
剛測試了,強制從atx綠線短接上電不跑碼,reset燈不亮,南橋應該不工作(用手摸沒温度),現在思考只能從諧振電容方面換看看,請大大們再指點方向,謝謝
-----------------------------------------------------------------------------------------------
reset燈不亮....我的除錯卡是亮一下即滅.所以你所說的不亮不一定不正常喔...
以後問問題.能把所有的資訊說出來.不要太簡要.大家才能更有效率的提供你所要的資訊..
比如你的情形是..不能上電(不能觸發).強行觸發.無復位.顯示00 這樣大家都可以想像你大概是怎樣的狀態..

楼主:
我的除錯卡於正常板上是恆亮的。從廢板拆下諧振電容替換,情形是無法觸發開機,晶振2腳還是無壓差,另外有針對pci ad線打對地阻值都平均於780左右,是否南橋應該ok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強制觸發,請問J大你的67 PIN 的電壓有沒有3.3~0V的變化? 61 PIN 電壓幾V?

現在無法確定南橋工作是否正常?很難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