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C -300LD-T 無+5VBS 零件替換詢問

楼主(2009-11-18):
QQ ~檢視外觀都沒怎樣 ~量+5VBS 沒有 ~QQ
..........量大電容 有電壓 ~往下找 ~

拆高壓區 TOP222Y  不會測量以為沒事 其他兩顆都OK
之前W大有發過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769&extra=page%3D1
看電阻 有幾顆變粉紅色...
電阻 變粉紅色..CC 量斷路..阿 ~換上一顆 顏色差很多~原本哪顆可能已經過熱燒掉了吧 ~
QQ...上電 ~蹦 一聲 炸囉 ~綠色這顆~ 難道 ~....有短路......

1.TH-1 綠色這顆 ..炸囉...負溫度係數電阻
   --替換的話 要注意編號還是?
  拆開看 ~挖 ~黃紫金金又斷囉 ~....TOP222 ...阿 ~本來就已經掛點囉 ~(我以為是好的) ~ 1 2 3   2.3都通..
2.TOP222Y 看網路說這顆很貴 要100塊~...不滑算 ~ ~請問一下有可以代替的嗎?
  這顆應用在電源 好像很多種都有 ~..

475.8 KB, 下載次數: 54

网友:
負溫度係數電阻好像是防突波用的還是?因為它是保護電路用的,小弟我如果遇到這顆壞掉的,乾脆去拆廢板換上去.....結果可以用!沒有特地注意它的型號!
TOP222Y.....如果有廢板的話,找的到就拆了!也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可以替換?跟MOS很像,但是仔細看又不太像MOS?

网友:
top222p@22元運費26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11439337
以前狼大有一文很詳細 ,提醒您更換前要檢查變壓器是否層間或高壓與低壓端有短路.
TOP222Y 15W TOP222P 10W

网友:
PI的TOP系列都是MOSFET + CONTROL,所以不算是純的MOSFET,內建控制電路,可以簡化電源電路的元件數目。

NTC的選用,若是阻抗過低,內部電容無電下通電瞬間突波電流較大,不過工作時效率損失少,阻抗過高,在工作時效率損失大。

网友:
TOP222Y 這棵MOS+PWM開關一般電子材料行很難買的到,
前些日子在北部某材料行發現少量 TOP223YB..一棵NT$75
真是驚人的貴,機乎是大陸內地報價的四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台南我問報價 也是100元 高雄也是 ~所以 殺肉 ~QQ...

网友:
這顆不是單純的MOS而是裡面有控制器 , 所以沒辦法直接量好壞
以前修過這顆HEC POWER , 還特地去買 所以印象很深刻
TOP222Y這顆台中買是60元
要找殺肉的比較難 ,因為到現在我只修過2台用222Y的
較不常見 還是乖乖的買比較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