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one XP問題~大家快進來解惑

楼主(2009-11-18):
小弟的Acer  Aspire one原本是XP家用版,我想用XP專業版可行嗎?
請給點建議!~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裝Home版就可以裝Pro版吧!

网友:
這問題.....你白問的吧....
很明顯~~就是可以阿~~~~只是....在此不要講明好了...
大家心知肚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認為我白問你還回答幹麻?這裡是提供大家發問吸收資訊的地方,不是讓你發表情緒性文章的地方

K大....你誤會了吧.......
我沒發表情緒阿.....
只是.....我的意思是說~~~~有版權的問題...
不想講明.....請別誤會拉...
如果你有專業版的正版~~~我可以跟你說~~~可以安裝~~
請別動怒耶~~~~...抱歉~~~讓你認為我在發情緒文~~~對不起拉~~~~~~

网友:
回复 网友D:

shunxing沒什麼惡意,請不要嚇著人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K大....你誤會了吧.......
我沒發表情緒阿.....
只是.....我的意思是說~~~~有版權的問題...
不想講明.....請別誤會拉...
如果你有專業版的正版~~~我可以跟你說~~~可以安裝~~
請別動怒耶~~~~...抱歉~~~讓你認為我在 ...

原來是這樣~~很抱歉我誤會你的意思~~
我的發文也沒有提到任何正版盜版的問題,
我只是詢問兩者是否能夠互相相融,而不會有其他問題產生
所以你的回文讓我摸不著頭緒
請別放在心上
誤會一場~~

网友(2010-07-06):
我想他的意思應該是說同一個序號,可不可以改用PRO的版本,答案是不行,我試過
而後者認為只要能灌當然就能灌^^,

网友:
裝Win7也OK...還試著裝過黑蘋果也OK....

网友:
同一序號家用板和專業版不通用...
各自有各自的序號...
Acer  Aspire one安裝XP,家用版或專業版都可以安裝,
我也安裝過Linux,也是可以用的,至於Win 7...我沒試過....
其實有辦法花幾百元就有正版續號(不論專業或家用版)
這裡不方便明說,
我只能說大概價格一張200元吧...

网友(2010-09-01):
不管是怎樣的作業軟體都可以安裝壓~~~
只是對於作業軟體要對應的例如32位元的作業軟體~所需要的專屬驅動~~或者64位元的作業軟體~所需要的專屬驅動等~~~
還有作業軟體是否有支援SATA硬碟驅動等等~~~(VISTA跟WIN 7就不用煩惱要另外抓SATA驅動程式)
總而言之不管用什麼作業軟體都可以灌壓~~~(自己本身有疑問~~不知道APPLE的作業軟體能否用在於INTEL或者AMD主機內???)

題外話:
AMD開核~~~我就曾經開過AMD 雙核555~~~開四核正常~~但是開網頁就會破圖~~~用回原本的雙核~~開網頁就正常摟~~~真奇怪~~
現在的DDR3說真的還不是很穩定說~~~DDR3 1600 插上去主機板會變成1333~~~被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