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 GA-8SIMLH-P-TW主機板的問題

楼主(2009-11-19):
這塊主機板是朋友給我的.朋友說損壞的原因是有過電無畫面.仔細檢查一下外觀小弟發現第3支PCI插槽上方有一些零件被撞掉了
煩請大大們手上有沒有這一塊主機板.幫小弟查看一下零件.主機板上的編號如下:
RN82
RN168
R179
Q12
Q14
C908
除了這幾個零件以外.若還有漏掉的煩請大大們一併告知.感激不敬

网友:
回復:jack.wu

我有一塊.ga-8SIMLH不知是否一樣
Q12      空接.旁邊Q14   KTP(R6)
RN168  (472)排阻
RN 82   (472)排阻
R179     空接ps.(102下方)
C908    我沒電容表,無法得知正卻值...sorry,(但跟BC173那2顆長的一樣,顏色也相同);
補一點我的RN116 也空接(C908上方)..希望對你有幫住

网友:
是Q14...R175好像也有被ㄎ到

网友:
回復:jack.wu

sorry! Q14 編號(K1P R6) 主機板左下方Bios旁邊就有一顆一樣的編號,KTP打錯了!字太小看不清楚....     (R6是橫向編號)
R175: 空接

楼主:
感謝大大所提供的資料.有了這幾個零件編號有可以往下追查了 .目前這塊主機板的'狀況是有過電.
無畫面.無嗶聲.小弟先把幾個零件焊接上去.測試看看再來發問題

网友:
加油!預祝你完修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