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4M-V 開機卡cc c4

楼主(2009-11-19):
從開機有時會卡 C4  OR cc查無此代碼一一 cpu核心電壓都正常 fet mos 電壓又正常 agp 也有5v~_~傷腦筋

网友:
C4 OR CC通常是記憶體出錯
你可以奐另一條記憶體
或朝記憶體的電路檢測

网友:
C4 壓壓南北 CPU座 看看跳不跳的過.. 記憶體的供電也要注意一下..

再來就 刷BIOS 試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沒燒BIOSㄉ機器一一 看樣子真的要狠下新買一台ㄌㄧ一

网友:
打看看記憶體的AD線!看有沒有斷線!
因為有內建顯卡,受到顯卡的影響應該不會那麼大!

网友:
还有内存槽上91.92脚上的SMB两条总线也得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