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24 爆電容修好后,再出問題

楼主(2009-11-19):
上次因爲電源爆電容修好的螢幕使用了幾個月之後,又再次出現了故障(今次電容外觀完好)
電源上接上之後,電源出現嗒嗒嗒聲音(初步判斷從變壓器傳出),直至開關打開后消失,使用正常,儅開關再次熄滅后(隔幾分鈡),又會再次出現。
單獨拆電源下來,問題一樣,由此得出係電源空載問題,單獨電源板拔掉電線之後,嗒嗒聲可以持續好長一段時間(2分鐘左右),
今朝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開機電源燈一閃一閃的無影像,開關幾次先回復番正常,請問各位高手,問題出現起邊度,改換滴乜野。

网友A:
P+I可能有問題
電容無外觀異常 但溶質有可能下降
此機型常故障為100uf/400V及 高壓前2之咖啡色的電容
還有12V那裡4支濾波電容

网友:
1.先將負載斷開,power部分獨立出來,看power電壓有無出來,無責抓power電路
2.有的話在,先接上inverter,or ad,確認是哪一部分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可能有問題
電容無外觀異常 但溶質有可能下降
此機型常故障為100uf/400V及 高壓前2之咖啡色的電容
還有12V那裡4支濾波電容

還有高壓前2個貼片電晶體也常一起燒壞,可以爬文之前板上有許多維修分享

网友:
原來又是電容出問題.用看的不準.我以前都用看的.看了之後又學到東西了.

网友:
因為VX系列螢幕金屬外蓋通風口少,加上P+I發熱量大,所以電容品質不好的,很容易因為過熱而再度損壞,所以若無用到後方四個VESA固定孔的話,可以考慮將鐵蓋移除,對於減少積熱有一定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