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2035 的問題??

楼主(2009-11-19):
請問有先輩 碰過 螢幕有這樣的問題嗎??
症狀發生前(有時要開機一陣子),會先有字體變模糊,接著一整條白線就出現了(現在已經蓋了一半)

請問這是面板故障了嗎??
這個型號的面板一塊多少阿??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eclipce999&b=1&f=1202161187&p=0

网友:
AD版與面板驅動IC這部分的電路有問題....
這種狀況還比較好查....因為一開始是正常的.....
建議...面板驅動電路板的貼片電容查查看有沒有故障...
可以先試試清潔排線.....

网友:
面板是螢幕最貴的東西
換台新的CP值比較高

网友:
部分顯示區域異常的大部分會是面板的問題,若是A/D問題較偏向全螢幕畫面異常。

网友:
剛開機沒有.後來才慢慢出現白色帶狀.就不會是面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