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N-E 記憶体問題

楼主(2009-11-19):
這個板子有4個記憶体插座,支援雙通道,現在問題是........如果我只插單隻在靠cpu座的那二個插座都不會開機,但靠另外一側的二個則可以開機,但很奇怪的問題來了,如果插雙通道(一邊各插一隻),則可以開機,而且都抓的到正確mb數(一邊各256mb),想請問這樣子的狀況,板子是算正常的嗎,謝謝

网友:
華碩得k8系列單一記憶體必須插在由上而下的第3或第4插槽才能開機.
否則代碼顯示28(記得是這樣)不會開機.所以你所說的情形是正常的.
(以上資訊由台南皇家跟我說過)

网友:
正常 ~雙通道 要同樣顆粒 時脈 才抓的到歐~

网友:
請問如果不跑雙通道,是否同樣時脈,不同顆粒就都抓的到

网友:
在主機板可以支援的記憶體時脈下.
跑單通道.如果時脈不同.顆粒不同.應該以較低時脈為準.
比如一個DDR333.一個DDR400.在可以支援的狀態下.系統會跑DDR333時脈.

网友:
NF芯片组的板,不管牌子的主板,都会容易出现桥空焊的情况,然后引起莫名其妙的故障,可以通过加焊解决,维修过很多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