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主機板電容更換問題

楼主(2009-11-19):
最近清理電腦時發現主機板電容掛了好幾顆,想將電容都一次更換,但想請教一下我的主機板上大部分的電容都是NCC KMG的電容,上網看了一下資料發現以470uF 6.3v的電容來說KMG的額定脈動電流是寫230(105oC/120Hz)而電阻沒標示但KZH的額定脈動電流是寫500(105oC/100kHz) 而電阻是寫0.11(20oC/100kHz),這樣的話能用KZH的來代替KMG嗎?

网友:
换电容一直考虑的只是耐压值和容量,别的没考虑过,也一直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市面上所售電容 區分為台制 與日系 居多 UF相符 電壓相符就可以魯^^~~

网友:
KMG是105度標準品,KZH是低阻抗品,所以它有標示阻抗值而KGM沒有,在耐紋波電流上也比較高喔!
用KZH的來代替KMG,理所當然是可以的,尤其是在主機板上,講求高頻速度,如應用在POWER就不建議代用了

楼主:
瞭解了
謝謝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