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TGL-150S 15吋液晶畫面亂成一團白屏維修實例

楼主(2009-11-19):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網路上查到這2顆相同,你核對引腳看看,我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查到這2顆相同,你核對引腳看看,我再找找...

瞎咪.....你跟我說一樣的.....真的假的阿.....
我為了找SM0230規格書找到差點起校ㄟ......
明天用萬用燒錄器試試看~~~~~~能不能把資料讀出來就知道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證實MCU可以取代...,我有上官網查,網路速度超慢就放棄了...

可能不容易讀寫喔....

http://bbs.fpdisplay.com/showtopic-11463.aspx

======================================

我公司的液晶驱动板上在用:MTV230 替代品台湾晶磊的:SM0230(64K)  价格只有8 RMB    而且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软件已经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證實MCU可以取代...,我有上官網查,網路速度超慢就放棄了...

可能不容易讀寫喔....

http://bbs.fpdisplay.com/showtopic-11463.aspx

======================================

我公司的液晶驱动板上在用:MTV230 替代品台湾晶磊的:SM0230(64K)  价格只有8 RMB    ...

P大真的是神通廣大耶....這樣也被你找到資料~~~~~~
感謝n_034|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剛好碰巧找到,先試試看...SM0230無法找到,可能要用公司名義才能得到..

网友D:
shunxing 老師我有個白痴問題~~~要請教

高壓板上頭在維修時要注意別碰到哪??

亦或是修LCD顯示器、電視時要注意哪些部分電路避免發生危險?

有高壓的應該是高壓板....其次是電源板or P+I板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hunxing 老師我有個白痴問題~~~要請教

高壓板上頭在維修時要注意別碰到哪??

亦或是修LCD顯示器、電視時要注意哪些部分電路避免發生危險?

有高壓的應該是高壓板....其次是電源板or P+I板對吧? ...

我再維修時~~~如果要送電..試機~~~~~我都會固定好~~~
如果要送電測量電路~~~你可以拿~~~報紙~~~
放在下方以防止短路造成無法維修的嚴重後果......

网友:
非常好的一篇液晶顯示實戰維修分享....給辛苦上傳分享的shunxing大大熱烈掌聲~今多謝啦~

网友:
要用ISP軟體才能進行讀寫

网友:
給辛苦上傳分享的shunxing大大熱烈掌聲

网友:
好強啊~~~~白屏我一直以為是線材的問題

結果是電容以會有影響

真是太神奇了

感謝shunxing大大

网友:
又學了一招!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