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一台雜牌15吋液晶不開機的維修

楼主(2009-11-19):
這台剛拿到手的時候送電...有聽到喇叭....波的一聲
拆開來看之後.......整台電路板...超級正常.....沒有異狀...
這時就是把按鍵...給整各拆下來測量....
由於忘記拍照....所以..直接用說明的~~~~~~
測量時...按鍵完全沒有反應.....
這時...我就用秘密武器...WD-40...噴上去之後...按鍵狂按幾百下...
再來測量按鍵....終於有動作了.......
組裝起來測試~~~~~~~

測試1小時...包含按鍵測試....完全沒問題.....完修~~~~~~~

网友:
我的秘密武器也跟你一樣喔!!!
不過如果要出售我還是會換新(有料)或是拆開除鏽清潔(缺料),這樣才撐的久。

网友A:
因為一顆小小的按鍵就沒辦法開機!
小弟我之前在用的Benq T705也是這樣,結果就直接換新的按鍵!
我用接點復活劑對付那顆壞掉的按鍵....結果還是無效。

楼主:
回覆2#....
這是專門再維修這行的秘密武器吧n_009|
我沒有看過同業..用其他的...
若有~~~~那代表他剛出道不久~~~~~

引用 网友A:
因為一顆小小的按鍵就沒辦法開機!
小弟我之前在用的Benq T705也是這樣,結果就直接換新的按鍵!
我用接點復活劑對付那顆壞掉的按鍵....結果還是無效。 ...

接點復活劑....那種東西我從來沒用過....因為...就算有用..過幾天又不行拉...:on_022|
反觀WD-40可以撐很久...但你要能把液體都灌進按鍵才行..用力連按個100下..保證通...:on_047|
之前也有說過按鍵的問題~~~只要出現~~漏電...那就直接換新...你怎麼用都依樣是漏電....:on_058|

网友B:
如果是按鍵問題,最好還是換新,不然就要細部分解按鍵內部把氧化點清除,不過還是太費時費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按鍵問題,最好還是換新,不然就要細部分解按鍵內部把氧化點清除,不過還是太費時費工

你一定沒用過WD-40所以不知道他的好處......他是除鏽外加~~~~防鏽功能所以你想~~~
整個液體灌進去之後...可以撐多久~~~要不是這樣~~~WD-40哪會一直漲價........
而且他還有一個用途...拿來洗電視...洗過之後就像是上了一層亮光臘
至於WD-40的好用之處...你可以試著將已經生鏽的螺絲灌上WD-40...放個3小時之後...你會很好拆...
至於防鏽能力...你家的房門....是不是都依段時間就有摩擦的聲音很刺耳...用上WD-40..然後將門連續開關20幾次..
再噴一次...約3~5年都不會在聽到聲音.....我的實際實驗...撐了6年了~~~還是依樣很安靜....

而WD-40真正的好用之處..就是拆已經生鏽很嚴重的馬達螺絲~~~~~~(這可是賺大錢的工具耶~~~~~ )

再補充一點....你保證買回來的按鍵就不會是壞的嗎???除非真空包裝...否則一定會遇到...
我就是常常遇到的那個人....

网友:
有用過啦!wd-40是維修保養良方
碰到特殊按鍵或開關,買不到代用品,當然要用這種方式處理
從材料料店的確常會買到氧化或過期的零件 還很貴!

网友:
WD40很多行業都用,我買一瓶用好久..

网友:
WD-40我已用了10幾年.2個月一罐,最近一年電子材料行不賣了.
只好去小北百貨.微按鍵sw接觸不良最好換新的.一個沒幾快錢.
不然沒多久又要拆機器了!

网友:
YA!!我不知道WD40可以保養電子材料ㄟ

那又學到一招了!!感恩啦

网友:
在這裡還真多東西可以學習ㄟ,改天買來噴噴我家所有的門....ㄏㄏ

网友:
噴一噴換來一台螢幕真幸運

网友:
有看有保佑
又多學一招

网友:
這招趕快偷學起來...
太菜了什麼都不知道XD

网友(2010-01-22):
WD40會不會太好用啦

网友:
我不知道WD40可以保養電子材料
那又學到一招了
感謝

网友C:
WD40 在無塵室裡面不可以用 >"<~
還有WD40不是有侵蝕性嗎?

网友:
WD40 真的好用

网友:
聽大大們說的這麼好!我想試試看唄。
把壞的philips170b4死馬當活馬醫了。

网友:
WD40當然是相當好用的東西
感謝分享按鍵以WD40維修實例
這一招我也學起來了
哈哈哈\

网友(2010-05-09):
不錯的分享
我也常常有事沒事的拿來噴一下
尤其電腦風扇部分很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還有WD40不是有侵蝕性嗎?

WD40有侵蝕性,滲透性也很高. 所以IC還是別噴到WD40. 它更是電阻/陶瓷電容這類電子產品殺手! 簡單說就是封裝密度大的電子產品都不適用!
有塑膠的製品也盡量別用. 因為時間久塑膠會變質劣化. 尤其是ABS,PS等等塑料

网友:
原來 WD 40那麼好用,以前都沒注意到,也謝謝分享好用的資訊。

网友:
我也要買來用用看,真是太好用了

网友:
引用#1
"狂按幾百下"...

网友:
還有這一招喔~那我的奇美17寸也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