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568 15吋液晶螢幕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09-11-19):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就是這個線..就是這個線...
看了大大這麼多的維修文,我就只學到這一招,哈哈n_08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修復阿!

這幾天大家可能都比較忙吧!
我最近也是幾乎沒有時間PO文 有準備一些照片要貼了.

网友:
謝謝shunxing大您的維修實例,前幾天去過要資訊服務的國小,聽跟我們接洽的老師說,有一台液晶螢幕壞掉,改天有去把它修起來,又可以貼維修實例,給大家參考!
這邊也很期待tony大您的精采維修實例喔!

网友B:
看shunxing大修東西真的很過癮,除了讓大家明確知道哪裡壞.壞什麼外,還會分享小祕訣,感恩大大
不過我想請問 1.保險絲會壞掉應該是有其他原因讓他壞掉,這樣只換保險絲保險嗎? 還是因為保險絲並沒有燒掉,只是有點故障?所以只需更換保險絲? (原因是我曾經網購買10片高壓版壞了7片....就是原本可用,不過可能隔幾個小時至一周的時間就故障了)
2.秘密武器....超細線..... 這真的可以完全取代保險絲嗎? 又如何判斷該用哪一種線?(有3A/4A/5A的保險絲),雖然我還是比較喜歡換上同等的保險絲,不過了解一下,找不到零件時還有替代方案
還請shunxing 或其他了解的大大有時間替小弟解惑,謝謝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有關保險絲的問題,之前shunxing大有發維修實例時,大家有討論到有關保險絲的問題,有一些討論,atai大您可以找看看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關保險絲的問題,之前shunxing大有發維修實例時,大家有討論到有關保險絲的問題,有一些討論,atai大您可以找看看喔!

 抱歉,我也覺得好像有討論過,找到了
LEMEL LE500 聯強15吋液晶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謝謝s10274chen大提醒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shunxing大修東西真的很過癮,除了讓大家明確知道哪裡壞.壞什麼外,還會分享小祕訣,感恩大大
不過我想請問 1.保險絲會壞掉應該是有其他原因讓他壞掉,這樣只換保險絲保險嗎? 還是因為保險絲並沒有燒掉,只是有點故障? ...

在高壓板的部分...我可以明確的告訴你...有些~~~~只是燈管在啟動時太慢...而產生的大電流
所影起的保險絲故障....而我電表也給你們看的很清楚了.....
他有微導通...這代表並不是因為後面的電路板零件燒毀而引起的故障~~~~~
但保險絲換上去之後..請記得補空焊...因為..有些空焊也會造成損毀
另外...這條線..越細越好.....我之前就有說過了...
報廢的滑鼠...與音響專用的多絞線(50條以上作成一條線的那種)....
順便告訴你們..為何音響專用的線..不能拿來當電源線....
原因~~~他的細線只能耐壓110V左右..且一條線的電流約只能耐1.5A的電流...
超過....會整條線發燙的..雖然是多絞線但是1條細線..只要超過1A就是..會發熱..
運氣不好..突然給你一條一條燒斷..不是引起火災就是電線走火~~~~~~
這就是為何法規明文規定...不得使用多絞線當電源線......(電源專用的就得依規格使用)
PS:上次我發的廣告看板省電方式..適用電話線當電源線...它可奈6A左右...省電燈泡也才0.2A左右...
   是最好用的省電燈泡電源線替代品~~~~
(要純銅線喔....最多可接5顆..超過就不行..一般對這不熟悉的..建議最好不要這樣接..因為要把線藏好以免斷線電死人..
也避免被人家誤認為是電話線.....以上是我的埃低噁....請不要學我阿~~~..除非你家的電力電系統都你在處理的...)

网友:
太厲害了~~用細線@@新手開始學習~~請各位大大指導~~@

网友:
原來是這樣阿.......學到了...

原來這就是"一絲"保險的技巧...

感謝shunxing 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