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P4 CPU掛點後還能保有最美的容顏

楼主(2009-11-20):
這是因為一片P4P800SE的主機板ATX12V短路
而遭波及陣亡的
丟了實在可惜
於是稍為加工一下
就成為獨一無二的吊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漂亮喔...我那北橋鑰匙圈遜多了..

网友:
不錯喔....那我也來發個...硬碟壞掉的廢物利用...
對我來說也只有磁鐵有用~~~~ㄎㄎ
我另外開帖...等等放上來

楼主:
謝謝兩位相頂
我說明一下拆解的經過
因這塊主要是散熱的作用
而為兼有美觀的效果
所以其材質可和某些汔車大廠的吊飾相比
***切勿使用起子***
我是用熱風槍考熱後
再用一塊顯卡頂住一邊
最後用手使力一敲
就整片脫落了
整個過程約十分鐘吧

网友:
鑰匙圈別掛太多重物(或者鑰匙一大堆),重量會使鎖頭機構變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