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v-e se 顯示 0 0 請協助

楼主(2009-11-20):
首先說明一下.這種故障情形我有2片板子.2片板子型號不一樣.但是這種情形一直讓我陷入困惑之中.
在此提出來.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點...以華碩a8v-e se 為例子.
一開始先介紹我的除錯卡..
注意右邊有一個IRDY的指示燈.
這片板子到手時.會自動上電.也就是ATX插上後他自行觸發.但也自行斷電.4PIN電源保護了.
更換核心供電MOS之後.4PIN電源保護故障排除..但還是自動上電且無復位.更換IT8282M之後.
自動上電狀態排除.有復位.但是顯示00
以帶燈假負載測試.所有燈號正常.
發現無核心電壓.再更換SC2643VXTS之後.核心供電出現了.為1.75V
本以為修復完畢.但發現上假負載時.IRDY未能熄滅.(之前有過經驗.上CPU一定不跑碼).
將所有數據都測一遍..
VDD 2.5V
核心電壓 1.75V
復位電壓 2.58V
PG 電壓 2.58V
VTT 電壓 1.32V
總線電壓  1.32V
時鐘信號  也有波型輸出
跟正常板子電壓比對一遍.都一樣沒有差別.
正常板子除錯卡亮燈為..
----------------------------------------
而這片故障板子亮燈為..
-----------------------------------------
再附上南北橋及記憶體附近MOS的所有供電..

-----------------------------------------
此篇實在太長篇幅.我很抱歉.但是用這麼多圖片是想提供更多的資訊給大家.
在CPU一切準備就緒便向北橋-南橋-BIOS-尋址動作..在這裡因該還沒有對嗎..
IRDY並未熄滅..那CPU(此時是假負載)準備就緒了嗎?BIOS跟記憶體這邊應該還沒有關聯是嗎?
查過IRDY資料.主叫.被叫.我無法理解..請大大們指引一調維修之路給我參考.
還有這片板子我已經修快20天了.不把她摸透.我實在不甘心..
PS..記憶體AD對地阻值我也量過沒問題.所附上MOS電壓跟正常板子也一樣..

-

网友:
回复 网友A:

PG太高.

我前天也有遇到類似的卡C1是北橋故障.

你打北橋的供電阻抗會很低.

楼主:
PG電壓跟我另一片正常的電壓是一樣的.
--------------------------------------------------------
8.北橋在供電時鐘.復位正常.將南橋送來的復位加工後給CPU.(假負載復位燈滅了.表示CPU也也經復位是嗎)

9.CPU在電壓.頻率.復位正常下.CPU開始工作.首先開始尋找BIOS內部開機自檢程序.沿著地址線
發出尋址指令CPU-北橋-南橋-BIOS(難道CPU電壓.頻率.復位.還是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上CPU跟RAM還有顯卡在開機看看嗎= =

我遇過 除錯卡不會跑可以開機,也有不上RAM跟顯卡會卡FF.

我看電壓全準了,IRDY會一直亮著.

還有一個方向REST PCI AGP IDE CPU的REST看有沒有出來.

楼主:
有..有上CPU測試過還是卡 00 且IRDY燈沒有滅掉.
主板中CPU復位應該是最後復位的.CPU可以復位.之前的應該復位過了吧.
------------------------------------------------
回tony6605大大..除錯卡上的復位燈熄滅.不代表pci 北橋  cpu 等等
都有復位是嗎?如果是這樣那我在查察一下..

网友:
當cpu復位後向bios尋址,根據pci總線, 可以先查FRAME#有無跳動電壓,FRAME#應為

高電位3.3v~3.4V,有讀取bios應該是跳動電壓,建議可往這方面先查...

當這2個信號都無效,該往南橋,bios查..(前提裝備全上相容性ok,供電都ok)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7%B8%BD%E7%B7%9A

http://cs.xiyou.edu.cn:84/jsjzcyl/a/zp0360002.swf

ps:復位跟pg的電壓真的超高,無法理解

网友:
IRDY燈號不會一直恆亮,如果一直恆亮,有問題!
IRDY#和FRAME#兩個信號是會互相影響的,主要代表PCI匯流排傳輸資料的狀態設定。
正常運作時,當開機流程進入到POST階段,IRDY#信號會開始有高低電位跳動,也就是說除錯卡上的IRDY燈號會閃爍!
有關PCI匯流排的信號協定:
http://blog.ednchina.com/olivernie/31197/message.aspx
http://blog.chinaunix.net/u2/78572/showart.php?id=2089618
一般遇到這樣的問題,可嘗試刷BIOS看看能不能排除。
因為有兩塊一樣的板子,可以把壞掉的那塊的BIOS挖到好的那塊去試看看,看好的那塊能不能POST。

网友C:
其實我個人解讀,只要FRAME#有跳動電壓就代表正常,因為任一信號不正常,

FRAME#就不會有跳動電壓,下面網址請按start---下一時鐘---下一時鐘.....

就能得出結果,若有錯希望能不吝指教...謝謝。(這種方法會不會太偷機了)

http://cs.xiyou.edu.cn:84/jsjzcyl/a/zp0360002.swf

2009-11-20 上午  ...

 大家研究研究,不要罵我罵太兇...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會啊!這樣是很快就能得到想要得到的結果(很快就能知道有沒有正常運作)。
小弟我記得高職讀微處理機時,老師有說過PCI在傳送資料時,或IO在做溝通時,會有匯流排周期,共有四個,也記不太清楚,現在想了一下,看到pass520qq大這個案例,總算對老師那時候講的有點感覺了。

楼主:
經測量pci  FRAME#  有3.3v
且 pci 跟 cpu 復位 皆有 跳變
------------------------------------------
以playx大大最後時序圖說明.問題應該出現在數據期3
因為FRAME#是低電為有效.而我測量時呈現3.3v表示他那時應該無效狀態.
IDRY#也應該呈現高電位.也就是應該熄滅才對.
是否將時序圖中(I)的狀態時.把FRAME#    IDRY#   TRDY#   DEVSEL#    C/BE#  等
電位檢查一次呢?

楼主:
在所有PCI交易中,FRAME#和IRDY#应遵循如下原则:
(1)FRAME#和它相对应的IRDY#定义了总线的空闲状态和忙状态。当二者之一有效时,总线处于忙状态;当二者都无效时,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2)一旦FRAME#被撤消,则同一个交易期内不能重新有效。
(3)除非IRDY#有效,否则不能撤消FRAME#(IRDY#必须在撤消FRAME#的第一个时钟边沿有效)。
(4)一旦主设备建立了IRDY#,在当前数据期完成之前,它不能改变IRDY#或FRAME#。
(5)最后一个数据期完成后,主设备必须撤消IRDY#信号。
-----------------------------------------------------------------------------------------------------------------------------
最後一行...最後一個數據完成後.主設備必須撤銷IRDY#信號.
主設備是指誰?透過什麼信號撤銷IRDY#信號..有人可以說明嗎?

网友:
我對理論實在很不行...無法參與討論...
但是~~~~你這台主機板該不會遭雷擊吧....
不然怎摸換了這摸多東西...還有故障........

主設備~~不就代表主機板嗎???
是北橋提供訊號呢?還是ICH提供訊號?或者是IO提供訊號~~~~~
這要看主機板的規格吧......我實在沾不上邊~~~~~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個人解讀,只要FRAME#有跳動電壓就代表正常,因為任一信號不正常,

FRAME#就不會有跳動電壓,下面網址請按start---下一時鐘---下一時鐘.....

就能得出結果,若有錯希望能不吝指教...謝謝。(這種方法會不會太偷機了)

htt ...

你抓資料的功夫...真強....
沒有人會罵你阿~~~~~~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個問題我在今年一月份的時候就有發現,但我無法去理解他,只把它當作是遊戲規則,

當我們寫程式時,要先定址然後傳送數據(ad線),但我們從沒去懷疑為何要這樣玩?

很簡單就是規則。因為不是要設計主機板電路所以就沒去深入了解,只要FRAME#沒有跳

動電壓(應該用示波器觀察),就可看做沒有數據傳輸,如同w大所說當cpu--p,c,r之

後,接下來我们要檢測何處?因為你的除錯卡有IDRY#燈號,所以你一直在燈號上面打轉

,像我的除錯卡沒有這個燈號,我第一個就先測FRAME#,當信號不正常時,表示cpu未

找到bios。依你的案例,IDRY#信號不正常,FRAME#勢必不正常...

這是我當時有問題上網找到的參考資料....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7%B8%BD%E7%B7%9A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第一個就先測FRAME#,當信號不正常時,表示cpu未

找到bios。依你的案例,IDRY#信號不正常,FRAME#勢必不正常...
--------------------------------------------------------------------------------------
palyx大大所言.我能理解.問題在於假負載不會向BIOS讀取資料.所以您說的程序應該在於IRDY
滅掉之後.FRAME#也才會有信號跳變.不知道我所說的對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G:

應該沒錯!
主設備指的就是南橋,南橋本身就是IO的集線器,所有的控制信號,幾乎都是由它出來的。
像這種過P、R、C之後不跑碼的問題,還蠻頭痛的,有時是BIOS有問題(還比較好解決),但有時反而是南橋出問題(一個頭兩個大),若真要判定南橋是否有問題,只好查一下匯流排週期會出現的信號有沒有問題。
小弟我手上也有一塊板子也是這樣的狀況,查了快半年了(無聊時就拿出來摸一摸),原本是CPU供電短路,修好後,才發現還有這麼一個大問題,真的很頭痛!

楼主:
參考playx大大所提供總線時序圖..
我再次以正常板子跟故障板子做一下比較.從觸發開始測量.
因為沒有精密儀器.無法得到脈波精準走向.只能以示波器跟電表表示..
正常板子所測結果..
FRAME# 跳變後停在高電位 3.3V
IRDY#     跳變後停在高電位 3.3V
TRDY#   跳變後停在高電位  5V
DEVSEL# 跳變後停在高電位 5V
---------------------------------------------
故障板子所測結果..
FRAME# 跳變後停在高電位 3.3V
IRDY#     跳變後停在低電位   0V
TRDY#   跳變後停在高電位  3.3V
DEVSEL# 跳變後停在低電位 0V
--------------------------------------------
這個結果有3個地方不同.另外北橋的溫度比正常板子測試時溫度高很多.
自己已經沒有思緒了.不知道是北橋的問題(溫度高)
還是南橋的問題(總線周期異常).............................. :'(

网友H:
回复 网友I:

真的很麻煩!摸不著頭緒!IRDY#和 DEVSEL# 怎麼都有跳變?
北橋會發燙.....只好找看看周邊的貼片電容有沒有短路故障了?因為真的摸不著頭緒了!
小弟我的也是一樣,另外那顆紅色的LED是FRAME# ,完全沒有跳變,始終維持在高電位,只是小弟我還沒查過BIOS有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的很麻煩!摸不著頭緒!IRDY#和 DEVSEL# 怎麼都有跳變?
北橋會發燙.....只好找看看周邊的貼片電容有沒有短路故障了?因為真的摸不著頭緒了!
小弟我的也是一樣,另外那顆紅色的LED是FRAME# ,完全沒有跳變,始終維持在高電 ...

......這個...FRAME的燈.....
這實在令我佩服阿~~~~~~~~甘拜下風n_109|

网友:
回复 网友J:

沒有註明,這個FRAME#燈亮的時候,表示它目前是高準位狀態!不過看第一張圖應該看得出來(數一下PCI插槽就知道了)
一支電阻、一顆LED,就完成了!
因為小弟我只有指針電表,沒辦法看到那麼快的電壓跳變,只好用LED來監控,馬上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測的那些信號都是南橋發出,我修過一片FRAME# 無跳動電壓,跑線路經過io,更換io

後正常,運氣算很好,現在比較擔心是南........,當我沒說...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7099&extra=page%3D1

网友:
回复 网友K:

指針型應該可以,跳動電壓是1.xx ~ 3.3v

IRDY#,TRDY#,DEVSEL#就不知用電錶是否可測出?沒玩過..

网友:
回复 网友L:

電表的反應速度要蠻高的,才比較有可能看的到電壓跳變。
FRAME# 無跳動電壓.....playx大,如果線路有進IO的話,那不就很有可能是IO掛了
對喔!我也忘記那篇了。有些BIOS的讀寫控制是直接由IO掌管,再間接由南橋控制。

楼主:
asus a8v-e se 的 io
好像只有FRAME# ..............
不過我還是先換io看看.總比動到南僑跟北橋好.

网友:
回复 网友M:

LFRAME#---->LPC FRAME#,就是跟BIOS聯繫的腳位,跑一下相關電路,無法保證是問題核心,祝好運..

网友:
回复 网友M:

建議先刷一下bios在更換i/o比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