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元器件

楼主(2009-11-20):
認識這個論壇有一段時間了,在這裏學到了不好東西,謝謝先
上圖
這個東西是電源低壓部分的,不認識

這個電源全景

再來一張未知電器所在位置圖,右邊一顆是16V2200uF的電容器。

這顆電源的問題是點不亮,裏面有二顆電容鼓包\一顆未知原件燒焦。換上新電容後上機測試,十分鍾左右16V2200uF的電容冒煙,不知道是不是未知原件的問題?
請教請教

网友:
1. 第一張圖應該是電阻, 跟你第三張圖中那顆粉紅色的電阻一樣! 你可以用電表低阻抗檔測量就可知道阻值, 如果還是好的, 熱縮套膜可以從包一下!

2. 電容鼓包問題有好幾樣, 你電容 2200uF/16V, 超過順向 16V 電壓就會爆! 逆向電壓過壓也會爆! 所以你應該量一下你的輸出電壓是否過高? +5VSB正常麼?

3. 測量 ATX 20pin 各腳輸出電壓並記錄下來跟大家回報, 以便觀察!

電壓過高可能原因是用來回授通知電壓狀態的電路有問題, 可以先從那邊查看看! 一般那邊的電路都有分壓電阻或電源IC等.

楼主:
謝謝HappyMaChi
我在高壓大電容器旁邊也發現了一顆,比較小個,40歐。
這顆大的5歐。
各腳電壓明天換個新電容再量一下

有沒有可能因為這顆電阻發熱量太大,把電容烤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溫度過高~ 很多東西都容易壞!

你照片中 Power 的散熱片還真薄!

楼主:
今天換了新電容開機測了各腳電壓,都是正常的。這會兒燒了1小時機了,也沒有出問題。
難道是那顆新電容性能不良???

上次修一顯示器,本來是白屏,換了LM1236DEM後黑屏了。修了N久,又換了一LM1236DEM後就好了。郁悶了好久。代換也不是萬能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替換零件也是維修, 修好能使用是最好的!

這裡有很多高手分享的文章, 可以反覆參考之後吸收!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