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愛的海運380掛ㄌˊˋ

楼主(2009-11-20):
現在 開機 閃滅閃滅 用電源測試器 只是聖+5VSB 量者 偶而閃動+12V 5V+3.3V PG不亮

我該由那查起 害俺現在換成P4 3.0 1M 800外頻的 478 版子 使用一一手頭沒多的POWER更換

网友:
唯一方法 先檢查看看是不是POWER裡面是不是那5V VSB管理的電容凸頂了 手電筒是很好的輔助 可以先照看看裡面有沒有變化 再看是不是保內再決定維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會修電源供應器依依 海韻的我還沒碰到爆容過的 次電源 街店後開機電源燈閃滅
一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議先檢視一些焊點與補焊某些大功率焊點(如:變壓器' MOSFET, 光耦... 等).

確定是 Power 本身的問題還是主機板的問題? 可能要先查清楚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子都好的 確定POWER 掛ㄌㄧ一 我ㄉ文書電腦的POWER辣
就電源閃滅 無法開機
拆ㄌ電路板 我都補焊過魯還是依樣  我比要缺概念圖
也就是 AC 110 進去後 驅動納各 在轉換成DV 驅動 什麼的圖面 有圖我可以看圖 慢慢逐一檢視
自己的忘ㄌ別拆修可以上網申請會員延長保固一一
只是比較想自己修好繼續用

网友:
把 低壓的都拆起來量阿 看有沒有壞掉 ~還有電容也要注意阿 ~
有些外觀正常 ~其實已經掛囉 ~會 怪怪的
之前遇過 台達 跟英誌的 都是壞那種 外觀無怎樣的 ~ +5VBS的電容~
也是閃 ..閃..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低壓已拆下跟高壓都拆下測試正常@@看來要往電容方面或是電源管理ic魯

楼主:
回复 网友D:

~__~想放棄了說 現在修道變成連+5VSB都沒魯_~_~

网友:
回复 网友E:

為什麼要放棄?  為何不貼圖上來問?

應該修的好唷!

网友(2010-01-07):
09827大
我的天啊..你PO文錯字一堆
你自個往回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