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電容問題

楼主(2009-11-21):
小弟是一個新手!!
手邊有一科雜牌POWER!!
輸出電壓不穩!!3~5V        7~11.89V
這樣在跳??可是電容又沒凸起!!
小弟就說是不是大大們說的!!無外表但是裡面去是壞的!!
小弟量出來是!!
300u/200V →285u
110u/16V→110u
還有一些電容誤差也不大!!都是高一點點!!
這樣電容算是有固障嗎??

不知道這幾個元件要怎樣測量(叫電晶體嗎??)
這個是電容還是??(電容錶量不出東西)
請問一下這東西有再賣嗎??我都黏不回去!!真傷心(小比電的充電器插頭)

再請教一下!!如果像我這種新手!!
該買哪種電容錶呢?便宜好用型的!!
大大們是否可以推薦一下!!
今天難得跟一位老師借道電容表@@
不過明天又要環回去了ˋˊ  老師說他也要用到@@

网友:
yf-150 900-110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容沒凸不代表沒壞, 很多大大的po文中都說明過!

你散熱片上晶體分別是:
左上: MOSFET 負責開關導通主變壓器轉換能量到次級輸出電壓
右上: 整流子, 就是兩顆二極體, 做成包裝好鎖在散熱片上
下方: 7805 , 穩壓 5V IC

圖5是麥拉電容, 利用論壇的搜尋功能 "電容" 有文指導.

最後的插座如果找不到的話, 就用買的到的插頭+電線吧!

网友B:
POWER 真會壞電容 ~有時想 ~
主機板的 1000UF 6.3V  可以拿來 代替 (隨機殼送的濫)POWER 1000UF 10V 的嗎?
有辦法改嗎?
不然廢主機板 1000UF 6.3的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WER 真會壞電容 ~有時想 ~
主機板的 1000UF 6.3V  可以拿來 代替 (隨機殼送的濫)POWER 1000UF 10V 的嗎?
有辦法改嗎?
不然廢主機板 1000UF 6.3的好多~

不行....
如果是用在3.3V的還可以...5V的絕對不可以....
因為有安全係數最低須在30%的範圍....
也就是說5V的30%少說也要耐壓6.5V以上...不過這是比較不建議的做法...
因為有些電容...並不是照規格所說的完全耐壓6.3V..一定有誤差值~~~
所以也就是為何有的3.3V用10V的耐壓電容了....
而5V的使用10V以上的耐壓電容...
我也看過12V的使用25V的耐壓電容.....雖然16V居多~~~~~

网友:
謝謝S大 ~恩恩 了解 ~要 30%~~~~QQn_141|

楼主:
請教大大!!
如果扇熱器那些元件我該怎樣量測它的好壞!
麥拉電容也是用電容錶去量嗎??
改天有控出去再去買電線跟插座來改一下!!
可恨這附近沒有電子材料@@
每次都要騎1小時多腳踏車路程@@(當作練身體減減肥!)

网友:
右上: 整流子, 就是兩顆二極體, 做成包裝好鎖在散熱片上(應該就是共陰蕭特基→I←)
1.蕭特基共陰二極體查起,我把中間那一腳的錫吸掉,把三用電錶的二極體檔黑棒放中間腳,紅棒則測量它的左、右兩支腳,發現各0.1多,反之,紅棒接中間腳,測量左、兩邊的數值為無限大,証明此共陰蕭特基二極體是好的,再測量其餘兩個也都正常。
2.MOSFET測量

用二極體檔測量。
MOSFET在柵極(Gate,左數1腳)無電荷時(自己把柵極和其他兩個腳短路一小會兒放掉靜電),
1到3、2到3和1到2都不通,反過來3到2內部有體二極體,是通的。如果1到2、3或2到3通了(電阻很低),就有可能是擊穿啦。

對了 如果開關管是 MOSFET
由於 power switch 都是用 N 通道
拿三用電錶量
D,S 在導通時應該會逼逼叫
如果阻值過高
表示此 mosfet performance 已經不行了
雖然量起來 OK 無法重用
MOSFET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