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 全漢電源供應器 FSP200-60ATV 維修修復

楼主(2009-11-21):
故障情形:一上電馬上聽到炸裂聲,無5VSB及ps_on電壓
處理情形:拆開後先測量2個大電容是否各有150v,測量沒有,想說先跳過橋式整流器,往前查看保險已熔斷,更換後150v電壓就出來,再往下檢查發現輔助變壓器附近燒焦一大片,先拆下2個電晶體量測ok,再拆下N0310測量短路,更換後再更換如圖所示零件及二個燒的焦黑的電阻(電阻沒附圖,換下後不見了= =),上電前,怕還會再爆,所以跑的老遠後再送電,...........無爆聲, ,接著短接綠線,測量各電壓紫5.11v,橘色3.3v是3.4V,紅5v是5.25v,4pin12v是12.11v,接著上主機板開機熱機中...完工

网友:
J大....你比我還強.....炸開看不到型號的電晶體怎怎摸換的?????
真的好神~~~~~~~

楼主:
呵,沒拉,忘了補充,手邊有個ok的做比較接

网友A:
修POWER 真的很恐怖 炸都是很大聲的 ~QQn_106|
我也都會閃一下 ~CC..........
無5VSB 我都會先量一下 大電容 有沒有電 ~ 放著 讓它放電 ~ 不然不小心 又要爆一聲 超恐怖的
真的要買電阻來放電 ~不然要等好久 ~..CC

网友:
不用跑啦!!!
我都馬拿一片大大的紙板,挖2個洞,露出眼睛(有戴眼鏡啦),戴上耳機,
就上電了!!!

除了濾波大電容外(像放龍炮,滿桌紙屑,一些電解液),其他還好啦~~~

网友:
濾波大電容外(像放龍炮,滿桌紙屑
挖 ~~大電容 會這樣 ~阿 ~~~~~~~~~~‵‵嚇死人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POWER 真的很恐怖 炸都是很大聲的 ~QQn_106|
我也都會閃一下 ~CC..........
無5VSB 我都會先量一下 大電容 有沒有電 ~ 放著 讓它放電 ~ 不然不小心 又要爆一聲 超恐怖的
真的要買電阻來放電 ~不然要等好 ...

高瓦數的電阻....隨便拆都有吧.....找個20W的電阻來放電就好了阿....
(電視機跟CRT螢幕裡面最多...電源供應器也有阿...)
我都用小一字去給他放電..
可以看煙火....

楼主:
對炮兒有點恐懼,有次我電源還插著忘了拔..............就用電表去量大電容,可想而知...
只見眼前一陣閃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超high的!拿起子直接短路電容的正負腳,直接「啪」的一聲,馬上看到火花!
不用電阻放電,這樣放電超徹底的!

网友:
很多人電容都嗎直接短路放電
我也不例外
超刺激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瘋子一堆一一 我怎麼覺得大家修電腦修POWER跟修液晶螢幕都快便瘋子魯 都不交正確方式狂交一堆不好危險低動作

网友A:
回复 网友E:

CC...  不會拉~不會很大聲拉 ~ ...CC... 有時還真像在放鞭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  不會拉~不會很大聲拉 ~ ...CC... 有時還真像在放鞭炮 ~..

所以我說可以看煙火阿

网友:
不行,家裡有小孩,怕會嚇到,看來要給小朋友帶上耳機再來放炮n_136|

网友:
引用 网友C:
瘋子一堆一一 我怎麼覺得大家修電腦修POWER跟修液晶螢幕都快便瘋子魯 都不交正確方式狂交一堆不好危險低動作

哎呀!大家開開玩笑的啦,畢竟硬體維修這麼悶,不會有人真的老是放煙火,
突然想起古時候,AT電源連接主機板兩條電源不甚接反,
碰一聲,看到主機板上幾顆鉭質電容噴出,帶著漂亮的閃光尾巴+白煙,
這才真是放煙火啊,一陣歡呼後................就被罵了.

PS:最後,主機板竟然還能正常使用,對當年的白目窮小孩來說,真是謝天謝地....好像離題了.

网友:
我穿防彈背心

cc

楼主:
今天又修一顆同型號的,也是沒5vsb,順帶看了一下上圖第三張最右邊的原來是c945。

网友:
我不是念電的......所以會怕,加上以前修車常被點火考爾電....

心臟不好可能就回去了.....

所以....搞POWER我會有恐懼感.....

電容....以前吃飽沒時用火烤電容....居然有"沖天炮"的效果..

噴火加聲音.............

回正題....感謝你的示範....學會不少..

网友:
修炸過的電源最刺激的就是修好要送電前,這時真是既期待(修好)又怕受傷害(再炸)

网友:
一般來說修POWER是很麻煩的一件事...因為它的零件會連環壞...謝謝大大提供分享!!

网友:
我也被大電容電到 ~ 超痛的 還 拍   一聲  ..結果 POWER 掛了 ~ N MOS 7N80 也掛
問一下 ~WHY 110V 插頭把掉  (電源供應器 再放電的同時) 用手拿的時候不小心 觸到電路板..
還會炸 ~...連POWER 也會燒掉 ~... 真是的 ~手會導電 ~. 是不是以後  不使用家電的同時
插頭把掉 後  ~不可以用手摸(造成迴路)  電路板 以免 有電容的電  導致 燒掉 零件~...

网友(2011-07-21):
可否跟你要這POWER低壓附近的那些電解電容位置.零件買回來位置卻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今天有空再去翻看看還有沒有這型號的,再照像上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