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衣機] 美製乾衣機滾筒不動排除參考

楼主(2009-11-21):
美製乾衣機滾筒不動排除參考
1.更換皮帶過程供參考
2.再反向過程裝回
3.測試皮帶是否裝定位不然會再斷掉

网友:
原來是這樣轉的! 謝謝滷大分享! ^^

网友:
看到乾衣機...我的心在滴血......
本來收購了幾台乾衣機都修好了~~~
賣不出去......最後~~~自己用~~
滷大的示範很標準...那條皮帶一定要照著他所畫的方向走....
要不然....你的筒子永遠都不會轉~~~~而且皮帶會很鬆.....
還有皮帶有分方向的.....粗的那一面要貼筒子

我遇到這類的乾衣機都是電熱線掛了比較多....

网友:
謝謝滷大無私分享,順便請問各位達人,這皮帶哪裡有在賣?應該不是

拆機貨吧。

网友:
二手的洗衣機、乾衣機、脫水機、冰箱這種的家電產品,很少人會買二手的.....因為會有陰影,不知道整理之前有多髒,不敢用。

皮帶好像在五金行會有賣吧?

楼主:
一般洗衣機皮帶原廠規格有
M19.5
M20.5
M21.5
價格在200~400元之間貴了點
我都在五金行購買
M20
M21
較便宜60~100元規格不合可以調整馬達

乾衣機規格較特殊須原廠購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滷大解說,小弟已明白,希望永遠都不要遇到 ..

网友:
原來它內部構造是這樣阿......

网友(2011-03-05):
請教滷雞蛋大大:
若滾筒有時侯會不轉(此時用手幫忙撥動滾筒便能正常烘衣)又是那裡出問題呢?
註:300V/14uf的AC啟動電容已換新,原啟動電容已長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是什麼規格乾衣機?
會不會又換到故障品,例如新品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滷大:
機型是PANASONIC NH-50V ,啟動電容我是換新的280V/14uf,用電容表量過有14.2uf,原有的是方形的剩12.4uf,我換的是圓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滾筒皮帶可以先拆下不裝,不過要記住裝的方向,
再用手轉滾筒看看會不會轉,若轉的輕鬆滾筒方面應是沒問題,
之後再送電看馬達是否會轉,若會轉再裝上皮帶看會不會轉,
裝上皮帶負載後若如您所說的不轉時須要輔助轉動那可能是馬達無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恩!
有試過不裝皮帶馬達轉的正常,另外用手轉滾筒要稍稍施點力量可轉動滾筒,但不是很輕這樣正常嗎?
我也是在想是不是馬達的問題,如果是馬達問題那可以改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若真是馬達只有換比較快,或者找修馬達的線圈重繞?
還有一個地方參考看看!
有一張圖要給你看,
W大可能又故障了,
圖無法上傳,
等一下再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圖給你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謝滷大詳細說明:
請問您指的軟性封條是指圖一及圖二斷掉透明的細條嗎?
另圖三是馬達附近圖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謝滷大說明:
目前測試的狀況歸納是若久久没用第一次開機就要用手幫忙推,若啟動後關掉短時間內再開機大致都可以順利啟動.
若真的是馬達没力那現在的東西真不耐用,這台也才用2-3年左右,原先是用台熱牌萬里晴的用了十幾年才掛掉,想說換panasonic 比較好那知這麼快就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應該說每天早上第一次使用幾乎都要用手推,烘完關掉隨即再開仍可順利啟動,但若到了下午要在使用就又不行了.
不好意思,您說可能是滾筒跟封條處粘住,聴不太懂,要拆下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說封條有一邊是黏在隔板上,
另一邊跟滾筒是有接觸但不是黏在一起,
如果有空的話可以1~2天不用,
然後拆下背板及滾筒皮帶,
用手轉滾筒看滾筒跟封條是否有黏著情形?
若有,
拆下分解加入墊片讓滾筒跟封條間隔大一點試看看!
若沒有,
電容器再檢查看看,
最好跟原廠購一個應該沒多少$,
再者馬達真的是故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滾筒的前開口處(是前方不是後方喔),也就是筒口的圓周,此處應該會有貼我們說的羊毛氈,(有的會貼在機體另一個圓盤上),就是圖中滷大講的軟性封條,可是在這裡我指的是前方的封條,它比後方的封條要薄,作用在防止滾筒與機體金屬跟金屬之間的摩擦,時間久了它會磨損變得更薄,這時筒身前方就會些許的下沉,造成滾筒偏心卡住,就會有你說的現象出現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謝指點!
滾筒前開口處那是不是要將整個滾筒拆下來,才看得到您說的前端封條?
另外請教您我圖3-1馬達皮帶經過的白色滾輪下側皮帶壓起來有點鬆鬆的,這樣正常嗎?
您說的是不是下面這張圖中圈起來的地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必須將整個滾筒拆下才看的到前方墊條,你的第二張照片畫面拉得太近了我看不太出來此畫面的位置在滾筒的哪個位置?不過感覺好像就是它

皮帶鬆鬆的,從文字中很難體會出你說的鬆緊程度,一般皮帶我都是用目測的,它有兩層一層橡皮另一層是皮革,一般都是皮革那一面先磨損,因為它與白色傳動輪正面摩擦,如果皮帶磨損了,白色傳動輪必須跟著一起更換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謝tsao0427大再次說明:
再補上圖片說明:
皮帶已經換新上去,啟動時白色張力輪有微微的轉動,滾筒也是微微的轉動.

网友:
皮帶看起來是沒壞,你換上的皮帶規格必須要依樣喔

照片中白色的墊條就是我說的羊毛氈,一般它磨損時還會伴隨著振動大

网友:
恭洗完修阿.我看到滾筒的傳動方式了.下次遇到可省下很多時間.
今天也把我家的寒貨洗衣機換了皮帶.及調整水位開關.沒拍照.因不知道能不能修好.皮帶m22.缺貨.我買m21.5.回來調馬達位置.一條$110.又買了個T型14號扳手$50.共花$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