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爬過文 開機顯示沒畫面過個2秒就不見了且喇叭會沙沙叫

楼主(2009-11-21):
我的液晶不知道品牌
只能提供照片 請各位幫忙診斷我要怎麼下手
開機顯示無信號確定VGA有輸出訊號 喇叭會沙沙叫可是過個兩秒左右就全黑了 但隱約有聽到沙沙的聲音
燈管也有亮 真的不知道到該從哪裡下手 煩請各位幫忙謝謝
無法上傳附件  煩請各位大大隔空抓藥一下吧

補充一下 一直都量橘燈 且電源無法關閉 但如果把高壓板連接AD板的插頭拔掉就可關閉電源
補上兩張照片 一張是被圈起來不知名的零件,另一張是我買來的ic1084不過我換上去後電源燈連亮都不亮
目前電容全部都更新 一樣沒用 一的狀態
再煩請個會幫忙看看會是哪裡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先去爬爬文回覆10篇以上就有上傳照片的權限了.
順便請閱讀版規與參閱別人po文發問的內容方式發文, 也可利用 Flickr 或其他可直接連結網址的圖片來發文!

楼主:
沒有人理我  自己推一下
煩請各位幫幫忙 謝謝

网友:
原本都可以用嗎?還是本來就是壞的....

看樣子,高壓板和AD板的連線就好像不太合!!

如果高壓板燈可以點亮,那和高壓部分就沒什麼關係...

查一下電源是否正常,再查AD板和液晶板的連線是否有問題...

楼主:
原本是可以用的  就突然隔天要用就變成開機顯示沒訊號
然後一值都是橘燈 無法關掉 燈管會亮 但也是幾秒後就熄掉了
版子都是本來的 沒維修過
電源是要從那段下手?
有兩有12V輸出  高壓不知道怎麼量法
也有補焊過了 但沒效
煩請各位在幫忙看看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由於您敘述到無法關機,不知道大大您的螢幕是怎樣開機(是一插上電就自動開機還是要自己再按按鍵),如果是小弟我的話,我會先考慮將每個案件都巡過一遍,確定沒有漏電的問題。
AD板的供電有沒有正常呢?或是AD板上的穩壓IC輸出的電壓有沒有正常!
圈起來的穩壓IC有一個看不太清楚型號,它們的的各點電壓是多少呢?

楼主:
就是一插上電就顯示橘燈
按鍵漏電部分我有查過  確定沒有
另外他的穩壓IC晚上在補圖
可是我不知道要輸出幾V才是正常 左邊那顆有一隻腳被斷腳
這樣還是要把負極棒差中間 去量兩隻腳輸出電壓嗎?
謝謝你的教導

网友:
AIC 1084電壓調整IC,它的輸出是3.3V,輸出端為中間那點,左邊接地,右邊輸入5V.....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C/AIC1084-33CM.html

順便查保險絲有沒有燒了...

楼主:
補上兩張照片 一張是被圈起來不知名的零件,另一張是我買來的ic1084不過我換上去後電源燈連亮都不亮,有量過1084輸出是正常的
目前電容全部都更新 一樣沒用 一的狀態
再煩請個會幫忙看看會是哪裡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當排除買錯零件的問題後,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有可能是假焊、或是有錫渣沒清乾淨,掉到其他地方造成這樣的故障狀況。

网友:
拔掉高壓 ad就可以控制 其實很明顯就是高壓吃電 與ad無關 喇叭異音應該是墊背吃掉造成輸出ic電力不穩 ,拔除燈管線確認高壓有無吃電,說不定是燈管焊點焦化漏電

楼主:
報告
不插燈管是可以關掉 可是還是顯示沒有訊號並且一直都是橘燈
高壓包也從新焊過了
保險絲也是ok的
那問題還會出在那裡呢?

网友:
有沒有檢查過A/D上5V/3.3V電源電路輸出是否正常呢?

网友:
挖~~好久不見狼大了~~~最近很忙喔~~~~

請問開版大~~~~~你說把高壓版的線拔掉就可以關機...
那你要不要試試看~~~把高壓版的連接線拔掉之後去開機
看能不能正常運作~~~如果能正常運作~~~且喇叭在不會出現聲音...
那請你把~~高壓版的連接線定義看清楚有沒有接錯~~~~
或者是把高壓版的連接端子旁邊的電容給換掉~~~~
在看看能不能正常開機
另外~~狼大說的那2個電壓是否正常也要查一下

楼主:
報告 AD板上的IC有斷腳 中間腳位被斷 右邊的輸出良測大約是5-5.3飄來飄去

另外高壓版接線不可能有誤  因為這台根本以前沒拆過也沒送修過
至於高壓版的電容已經有更換過了
拔掉高壓版可以開機喇叭無聲音
所以目前還是不知道原因在哪裡
另外有拿352mm的燈管(原本是305mm)可以點亮 可視狀況一樣 沒解除

网友:
1084那顆穩壓IC本來就是設計這樣....並不是被斷腳
而且8樓大大都已經說了~~~
中間...代表這個穩壓IC貼平機板就是中間腳位..看線路也因該要了解
若不了解~~~請去新手區爬文~~~學會看零件之後再來提問...
不然你一直說斷腳..也沒有人要理你..你已經提了2次了...

拔掉高壓版可以開機喇叭無聲音....請問是亮綠燈嗎???
是的話...你高壓板有問題....已經給你明確的故障位置了
剩下的就請你自行慢慢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單獨使用高壓版可開機 應該會變綠燈 要是還橘燈 代表高壓定義 位階AD版納地電阻是保險是斷魯
可用10MM 4A保險絲替代 電阻式保險絲為3.46A
建議更換新的高壓電板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