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P4S800D CPU供電過高

楼主(2009-11-22):
測量數據
CPU供電2.64V
PG         2.64V
復位       0V→3V有跳變
時鐘       0V
VID0至VID4  0100
北橋有溫度不至於燙手
更換過電源IC晶片
直上CPU供電為0V
D級12.43V,G.S極為0V
請教各位前輩還要往哪方面查

网友:
供電mos全拆測量~ 看沒有都正常 ~  電壓過高 ~964 應該是P4的 ~1.7左右吧 ~

网友:
換過PWM IC後,變成沒有供電?不過總比電壓超高來的好!
上真U看看,應該快要完修了!臨門一腳!

楼主:
1.MOS管全部測量過正常
2.U直上CPU供電為0V

网友:
查Super I/O看看,這塊板子I/O超容易掛的!!!

Winbond W83627THF.pdf

840.77 KB, 下載次數: 121

W83627THF

网友:
沒有注意到!怎麼沒有clock呢?沒有電壓?時脈產生晶片有沒有工作呢?

网友:
電源IC晶片更換前後是否有檢查各控制接腳的變化?
SUPER IO 是有監測電壓,但是沒有看到提供有直接控制VOCRE_EN接腳.

楼主:
謝謝5樓大哥提醒
CPUVID腳有進IO裡
等等找廢板看有同型號IO換一下

网友:
这个电压是没问题的,原因在于VRM的版本不一样,得出的电压不一样,示波器打波形,只要波形正常,大胆上CPU。
至于跑D0代码,多半是因为座子空焊,或者座内扩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這樣覺得,但時鐘電壓沒出來也是一個問題,既然有假負載打一下ad線對地組抗,

判斷cpu座有無空焊,有個案例給你參考,未必是問題核心....

當io出問題, cpu 的核心電壓會飆高,等電壓修好再上cpu比較安全..(有可能核心電壓正常

,時鐘電壓與其他電壓就會正常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657&extra=page%3D2

楼主:
謝謝9.10樓前輩提醒的確是CPU座虛焊了